一个液压系统怎样控制升程?就是升到固定升程就不升?

楼主(2015-03-28):
一个液压系统怎样控制升程?就是升到固定升程就不升?压力控制回路可以么?谁可以提供一个固定升程的简图!先谢谢大侠们!

网友:
可以控制,加个位置感开关就好,油缸到停止后油阀中位保压就可以了,但精度不高

网友:
采用伺服油缸

网友:
应该说明你的要求,又简单的,也有复杂的,如果只是普通的那就做个挡块好了,如果有电气控制,普通用位置开关,精度高的用位移传感器,最高档的那就是伺服系统了,但是单价太高!

网友:
机动换向阀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