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运用电机?求教

楼主(2015-03-28):
大侠们,我一直搞不清楚,皮带、链条、齿轮等传动方式的负载计算,以及如何换算到电机输出轴的转矩,也就不知道如何选择运用电机。
以前在学校里面学的力学公式、定律都忘记了,一时间也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学习。

求哪位大侠告知,我该如何去学习!!
谢谢!!

网友:
需要考虑的东西很多。问题具体一点!举个例子!

网友(点评):
1、比如一根简单的皮带式输送带,皮带载重,负载怎么算?应该怎么计算电机? 2、比如一个私服带动的分度盘,直接联轴器连接,分度盘载重,负载怎么算?然后我的电机怎么算?

网友A:
机械设计,这本书里面有,可以买一本看看

网友(点评):
机械设计有吗?

网友:
书上找个例子来看

网友(点评):
什么书本?

网友:
自己在网上去找吧

网友(点评):
huande0929@126.com 麻烦元帅分享我点资料,好吧

网友B:
如果有个例子最好,大家一分析就清楚了。

没有例子大概这么来,就拿链条来说,链条的拉力,乘以链轮节圆半径,就是作用在链轮轴上的转矩。皮带以此类推。齿轮则是作用在轮齿上的压力乘以cos20°再乘以分度圆半径等于齿轮轴上的转矩。

一个传动链上,如果忽略损耗的话,那么转速*转矩是定值。速度慢一半,转矩大一倍。

上面说的很粗。

网友(点评):
貌似懂,可实际算起来,又不懂

网友(点评):
卧槽,讲的比书上好

网友:
首先你必须明白一个概念,那就是一切物体的运动都是能量的供给。那么,电机带动物体,无非是平动与转动。由能量守恒往下推导。把所有项叠加,把移动和转动的动能进行合并等效就好。首先去看看转动惯量相关知识,看看微积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个例子最好,大家一分析就清楚了。

没有例子大概这么来,就拿链条来说,链条的拉力,乘以链轮节圆 ...

通俗易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设计,这本书里面有,可以买一本看看

我也好长时间没看过了,之前在学校做设计的时候用过,是根据负载做功,然后结合各个结构损耗系数,推算出电机所需功率,然后在他给出的表格里找出相应的电机型号,不知道这样的流程是不是你想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个例子最好,大家一分析就清楚了。

没有例子大概这么来,就拿链条来说,链条的拉力,乘以链轮节圆 ...

就喜欢这样的,文化低的看书就头疼。

网友(2015-09-07):
引用 网友B:
如果有个例子最好,大家一分析就清楚了。

没有例子大概这么来,就拿链条来说,链条的拉力,乘以链轮节圆 ...

层主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