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主轴,前后轴承油气润滑,请教

楼主(2015-03-28):
大侠,我现在有一根电主轴,前后轴承都是油气润滑,都有温度检测,现在的问题是轴转速一到20000转,轴承温度就在五分钟内爬到60摄氏度,无论如何调节油气润滑,没有作用,请高手指点,多谢了。

网友A:
笨,电主轴是需要冷却水降温的,跟润滑有什么关系,只要轴承不烧就好

网友A:
还有,电主轴温升到60度也是正常的,应该是许可范围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笨,电主轴是需要冷却水降温的,跟润滑有什么关系,只要轴承不烧就好

电机温度是没问题的,35度,我说的是轴承。

网友B:
轴承最高温度会达到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电主轴温升到60度也是正常的,应该是许可范围内

转速刚两万,60度,后边20000转温度就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最高温度会达到多少

不希望超60度,60度就报警了,往上不敢试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温度是没问题的,35度,我说的是轴承。

轴承跟主轴是安装在一起的,主轴的主要发热源就是轴承,循环冷却水的主要作用就是整体降温。
轴承在60度,也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不然10W转以上的电主轴还怎么用呀

网友:
轴承的问题,换轴承,我厂机床使用的电主轴12W转,国产轴承上来就冒烟而进口的就没问题

网友(点评):
好吧,是UVA还是精工还是巴米勒?12W的可以用洛轴的陶瓷球轴承,马山的精工现在都用洛阳的做维修更换。当然寿命是要低。

网友:
国产轴承摩擦比较大,要冷却

楼主:
现在轴承是油气润滑,前轴承有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