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硬化是如何影响其屈服强度与抗拉强度的?

楼主(2015-03-28):
今天看书的时候,不是图片上的这本书,说加工硬化不仅影响其屈服强度,还影响其抗拉强度。还列举了个例子,例如不锈钢在加工硬化后屈服强度提高了多少多少,抗拉强度提高了多少多少。具体的数据记不住了。

加工硬化影响其屈服强度很好理解。我认为是影响了其弹性极限。因为有了一定的塑性变形,内部错位增多,抵抗进一步塑性变形的力增加。或者说有了残余应变,图中虚线位置,可以很明显看出弹性极限增大。

可是抗拉强度又是怎么增加的呢?难道说e点会升高?从举的例子来看确实e点升高了。那么有了残余应变之后再从0加载的话,曲线沿dc上升,c点之后呢?怎样从曲线图上理解抗拉强度增大呢?
求高手解惑。

网友:
表面硬度肯定是提高了,但加工硬化也还得看硬化的效果,表面层组织硬化断裂,强度肯定是下降了,如果表面层组织只是移位没有断裂,强度应该有提高。

网友:
换个思路讲,就是金属被锻打后比锻打前,力学性能肯定是提高了。

网友:
是个好问题,没想明白。应变硬化,提高强度,进一步引伸,其对塑性的影响,整个应力应变曲线的影响。应该不是图片中这么简单,搞清这个问题,应该对决定金属性能的本质原因都要深入了解,还要大量实验曲线验证。

楼主:
@2266998
@zerowing
@害怕伏枥
@逍遥处士
诚心求教各位大侠

网友:
加工硬化后抗拉强度提高的观点我认为是不对的。加工硬化可以使屈服强度增加,但不能改变抗拉强度,这一点可以从楼主贴出的图可以看出来,即使加工硬化后,曲线也是decf,其最终的拉伸强度c点是不会改变的。

楼主:
哎~

网友(点评):
楼主,有没有QQ加一下,聊聊工作的事

网友A(2020-03-14):
书上说的加工硬化方式并没有说是单向拉伸,如果是单向拉伸,由图可知抗拉强度是不变的;
不妨考虑书中所述加工硬化包含其他形式,如拉拔挤压等等,做过铝杆的拉拔,每道次加工过后,屈服强度及抗拉强度都有提升,只是屈服强度增加较明显而已。

楼主(2020-05-03):
引用 网友A:
书上说的加工硬化方式并没有说是单向拉伸,如果是单向拉伸,由图可知抗拉强度是不变的;
不妨考虑书中所述 ...

感谢回复,发现不知道的还很多。

网友:
看看材料力学吧

网友(2022-02-18):
硬化嘛,建议参考材料热处理后的抗拉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