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快镭射3040透镜问题咨询

楼主(2015-03-28):
大侠说说透镜是怎样管理的,虽然根据板材切割的状况及设备自检提示保养外,有没有一个透镜使用寿命的监控方法,使用寿命不到分析是否操作异常。谢谢。

网友A: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透镜前面测试一个功率P1,透镜后面测试一个功率P2,计算P=P2/P1,一般来讲P<0.8基本就可以确定透镜寿命到了。

网友(2015-08-10):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简单的方法,透镜前面测试一个功率P1,透镜后面测试一个功率P2,计算P=P2/P1,一般来讲P

什么意思  怎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