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K6916数控落地铣镗床回转台锁不紧怎么回事,请教

楼主(2015-03-28):
机床和回转台不是连机的,机床是数控的,回转台是数显的,校正好直线之后锁紧铣面的时候一震动角度就不准了。关键是锁不紧,校正好的工件移动就完了,烦死人了。还有就是回转台前后开动的时候,数显上的角度也会有变化,用表一校正差了两个毫米。厂家的人来了几次都没修好,有的数显的转台本来就会有旋转误差的,这是正常现象,但是现在的误差有点大啊,真是让人难以接受。社区的各位高手打嗝帮我解答一下吧,不胜感激!

网友:
鼠牙盘啮合有问题

网友:
这个回转台有2个问题,1锁紧,检查锁紧压块是否到位,有螺母可调整;2锁不紧造成直线移动后转台有旋转,这一现象说明转台传动间隙过大,判断是齿轮传动,如果是蜗轮蜗杆传动,这一现象只会是单方向的;如果回转导轨是静压支撑,锁紧时必须同时关闭静压供油。
切记,加工零件时受力位置最好在回转台轴线附件,培养好自己良好的操作习惯,加工时打个百分表监视,好话就是这样把每一个环节都考虑了才干出来的。

网友:
厂家都来人修了,那肯定是保修期内,修不好找他们呗,操心啥子?旁边看着学习就行。
自己做的机床自己都调试不好怎么出厂的

网友:
曾经见到过一家很烂的机床厂的镗床,工作台锁不紧,齿轮磨损,导轨面拉伤,纯粹就是垃圾。厂家多次维修无果,最终连电话也不接了。真是无语!

网友:
恩 看着厂家维修业是学习经验

网友:
工作台锁紧缸没锁死,检测一下锁紧油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