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119.2圆柱销3m6的规格,实测2.92mm,是否偏差过大?

楼主(2015-03-28):
GB119.2圆柱销3m6的规格,理论偏差尺寸为:
3 0/-0.004,
结果游标卡尺实测的尺寸为2.92mm,是否偏差过大?
是不是产品质量不过关,如果是的话,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大的偏差呢?

网友A:
这个精度,用卡尺不合适。用千分尺或微分尺

网友:
卡尺的精度达不到   用千分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精度,用卡尺不合适。用千分尺或微分尺

B119.2圆柱销3m6,按照基孔制原则,尺寸偏差如下图所示:

即圆柱销尺寸为3 +0.002/+0.008.
我有两个疑问:

1.圆柱销加工尺寸大于基本尺寸,真的合适吗?
2.我测量的尺寸2.92相比3mm差的太多了,为什么?

网友B:
你用什么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什么测量的?

使用的是数显游标卡尺,即使游标卡尺没有螺旋测微器精度高,但是误差也不会将3.00测量成2.92啊。

主要疑问是:
1.是否有一种圆柱销本身尺寸在2.92左右?
2.还是这种圆柱销尺寸本身存在质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