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标设计,遇到各种问题该怎么解决?

楼主(2015-03-29):
各位社友,本人接触非标行业已经两年了,对这个行业水涉足还是太浅,自己的知识也不够用,对日常遇到的一些问题点提出了一些质疑,也希望对这方面有经验的大神,多指导,多提建议!

1、我们在项目中我们会遇到用方管做支架,在方管表面安装导轨?

      一般的解决方法: 在方管表面焊接一块板,然后拿去上磨床,磨出我们需要的公差,,
    疑问:如果支架比较大,导轨长度超过500mm以上或者更长,我们该如何安装?如何保证安装精度?

         我们都知道,导轨正确的安装方式,在各类选型书都有,在小公司,都要考虑加工成本的问题,如果一块长度超过500mm以上A3板按照选型书上落槽的方式进行安装,势必多出了很高的加工成本?
      面前采用的方式:利用圆柱形来定位。

    问题:  各位社友对这方面有其他的经验与否?

2、非标项目中,我们避免不了和现场设备进行联机操作,但有时会遇到链轮传动方式的工装板的定位?

     如果要求传动精度高的,链轮可能做不到精度传递,特别是用了有些时候的链轮,位置是相差很大的,前段时间,亲手测绘了现场链轮的工装板的重复精度之差15mm。这对我们机器人的定位精度是不允许的。

   疑问:可能有大侠说,如果定位精度高,就不选用,现场就是这样的设备,不使用,就要重新做一台设备给他。

      有个厂家给我说,这些都不是问题,说我们担心反而不是他们担心的,,链轮定位,我看到现场用的基恩士的接近传感器M18,链轮停止的位置相差很大。

      面前采用的方式:把链轮拆下来,重新调试,使每块工装板的间距都一致,然后利用气缸销位的顶出机构来定位工装板,但这些工作都很繁琐,成本高。

   问题:各位社友对使用过一段时间链轮传动定位,有哪些方式方法?

先提出这两个问题吧。。面前还没有尝试其他的方法,这些都是一些粗活,欢迎各位一起讨论。。

网友:
工业上没有便宜又好用的东西

网友(点评):
恩,这一点是,,,但小企业不这样想啊

网友(点评):
http://www.2050114.com/ 爱尚小说网

网友(点评):
完全同意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把安装导轨的支架单独拿出来做

网友(点评):
这个有,,是一个办法,,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是用伺服控制,精度在0.3以内,链条链轮用的米思米

网友A:
这个事伺服控制的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事,不在于伺服电机,在于传感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把安装导轨的支架单独拿出来做

这个结构的导轨和丝杆平行不容易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结构的导轨和丝杆平行不容易控制

可以的,方通磨4面,上下连个固定板开槽保证相对位置就能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伺服控制的

传感器控制不好,这个跟零件加工精度有关,链轮链条用米思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事伺服控制的

电不能解决机械问题

网友:
说不好坐等大师呀

网友:
太长就要用大设备

网友:
便宜的不可靠,可靠的不便宜····

网友:
第二个没有理解,但是同步带传动要比链条准确些。

网友C:
大侠,看你如此的提问方式,我觉得你的概念含糊不清,目标不明确。
就比如第一个问题,做一个传动机构,你得知道最大行程、最大载荷,其次你选择合适的导轨和传动方式,接下来才是给导轨做一个基座,确定基座误差,计算挠度。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extra=&page=1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侠,看你如此的提问方式,我觉得你的概念含糊不清,目标不明确。
就比如第一个问题,做一个传动机构,你 ...

    大哥说的及是,我没有具体到一个问题点上去。我是看到了这样结构,然后就衍生到另一个问题,而且把这个问题点放大了。
    因为大机架安装导轨,精度很高的话,小地方没有这个加工能力,而且成本很高,,我的意思就是,遇到这种大机架的情况下,在考虑加工的成本的情况下,我们一般会做哪些方式方法,精度要求只需滑轨能顺利滑动。大哥给的链接非常有用,解决我这个疑问,还是那句话,好货不便宜。要想不花钱能做出好东西来,难!!
   向大哥学习了。。。

网友D:
在方管支架上固定直线导轨,最简单可靠的办法是,先把直线导轨安装在比底座稍大些的钢板上,然后把底板点焊固定到方管上,导轨安装负载后进行滑动,只到能运行自如,再把底板焊牢。用这种方法我安装两组4个直线导轨,几台设备都是一次成功。

网友(点评):
六角车大侠说的比较正确,最经济,最终精度不高于0.1mm的,我们都这么干。什么铣槽啥的都不用,只要磨平一个面,固定好一根导轨,装上安装板,另外一边,滑块来回推一推,给导轨配上孔就OK了。

网友:
笼统的说一句,实现的方法有很多,只要适用就可以

网友:
加工精度不好控制的时候,采取这种后配的办法很经济。

网友:
便宜的机械都是牺牲性能和整体寿命达到的,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把安装导轨的支架单独拿出来做

直接用工业铝型材不就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个问题我是用伺服控制,精度在0.3以内,链条链轮用的米思米

人家用的是接近开关。你换个光电开关就可以了实现精度控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个问题可以把安装导轨的支架单独拿出来做

这样安装能保证两个导轨面的平行度吗?

网友:
楼主继续问题,我拿来笔记本和笔了

网友:
导轨安装得要个基准,这个基准的做法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方管支架上固定直线导轨,最简单可靠的办法是,先把直线导轨安装在比底座稍大些的钢板上,然后把底板点焊 ...

氩弧焊比较好,热变形比电焊小得多

网友:
你这图的导轨多长?

网友:
我之前看过一种V面的导轨,这种导轨不需要很高的基准面精度,滑块一样可以非常顺滑

网友:
第一个问题,如果线规的要求不是μ级的用销钉定位完全可以满足使用要求 ,如果你是机床上用到的线规那就没有好的办法了,线规底座不仅仅要磨平 还要手工去铲平。
第二个问题如果你的流水线在机器人取料时可以停止的话 可以在停止后采用简单的定位方式就可以了,毕竟机器人取料时自身就带有一定的定位功能;
               如果流水线不能停,那就尽可能的减轻工装板的重量从而减低选用气缸的大小及所用配件的大小来降低成本,其他的方法定位效果可能满足不了和机器人对接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你的回复,大侠的回答很合我意。

网友:
遇到这些问题还真不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