履带底盘的液压驱动系统 求助

楼主(2015-03-29):
各位大侠  我按照资料看的一种闭式液压驱动系统,设计的(呃呃,其实也就是没什么变化镜像的)。这个系统有什么问题么?

网友A:
上图是可以装在带有差速器的驱动桥上,下图用在没有差速器桥壳边减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可以装在带有差速器的驱动桥上,下图用在没有差速器桥壳边减上。

对啊  我就把第一个图复制了一下,变成一对。然后分别驱动履带底盘的两个驱动轮。用的是一个液压泵,即为串联泵。这个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是可以装在带有差速器的驱动桥上,下图用在没有差速器桥壳边减上。

听过串联泵么。。我下面用的就是算一个泵。我在网上查基本上没串联泵的官方解释。。

楼主:
引用 楼主:
听过串联泵么。。我下面用的就是算一个泵。我在网上查基本上没串联泵的官方解释。。

呃呃 是变量泵 但是理论上没有两个泵放在两边 而是像黑匣子一样放在一起的  有这家伙么。

网友:
确是很好的学习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