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尺寸标注的问题求助

楼主(2015-03-29):
请问图中的Φ32H9代表的孔深度是多少?是有标准吗?
还有Φ55g6的圆凸台高度?3-M5的深度?

网友:
你确定不是漏了标注?

网友:
M5好像有国标的,其他的好像是没标注,小弟拙见。

网友:
这问题好奇怪,图纸没有标,问谁呢。

网友:
这是漏标尺寸

网友:
不是标准件的话孔的深度都是根据配合自己定的

网友:
后面的 后缀是表示 公差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