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铆接夹具思路

楼主(2015-03-29):
二个零件,铆接在一起,困难在于只有铆接部位有定位,下面圆柱怎么定位,而且不影响铆接处,求大神给个思路

下面圆柱怎么定位,而且不影响铆接处

下面圆柱怎么定位,而且不影响铆接处

铆接后的位置

铆接后的位置

网友A:
如果可以,下面的圆柱零件 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定位点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下面的圆柱不知道怎么定位吗

网友C:
G型带孔夹铆支架。

网友D:
大侠,问下您铆接的时候是不是上面那件零件装夹在机床上或者是模具上,使得每次铆接的时候上面零件的方向是不变,您是想固定下面一个零件,使得铆接动作方便自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问下您铆接的时候是不是上面那件零件装夹在机床上或者是模具上,使得每次铆接的时候上面零件的方向是不 ...

恩恩,是的,下面的圆柱体定位点要被铆接,所以影响定位,所以麻烦高手指点一下该怎么定位下面的圆柱体且不影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G型带孔夹铆支架。

麻烦您能说的详细点吗,我是新手,不太理解你所说的的是什么样的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什么意思,是下面的圆柱不知道怎么定位吗

是的,请教一下怎么定位下面的圆柱且不影响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下面的圆柱零件 可以重新设计一个定位点

。。。问题是零件是设计好的只能靠夹具

网友D:
大侠,您看如下方法可以否?

网友E:
利用铆接位置,圆柱外面定Z,槽定Z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您看如下方法可以否?

果然是高手,思路很好,但是有二个问题,第一,下面的零件不能用螺丝顶,怕磕碰伤,所以没办法防止零件旋转,第二,上面的滑块思路很好,但是如何设计能让上面零件下来时滑块自动后退,麻烦再帮忙想想~

网友(点评):
用压缩弹簧控制滑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铆接位置,圆柱外面定Z,槽定Z转

不太理解你说的意思,麻烦能在详细一些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果然是高手,思路很好,但是有二个问题,第一,下面的零件不能用螺丝顶,怕磕碰伤,所以没办法防止零件旋 ...

       大侠,首先螺钉可以是非金属螺钉(自制的),端面做个滚花方便手拧,若是觉得这个力道小,工装本体可以做成分瓣哈夫,然后对拧螺钉固定。
       若是你要达到,上模一下来,下模滑块立刻松开,那你得做成光敏开关+气缸控制滑块压紧这种形式的,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具体的动作如下:上模一下来,光敏开关启动,气缸推动滑块移出来,气缸推动下面分瓣哈夫固定工件,然后完成铆接;铆接完成后,光敏开关关闭,滑块复位,分瓣哈夫自由状态。这个应该就是大侠需要的自动铆接装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侠,首先螺钉可以是非金属螺钉(自制的),端面做个滚花方便手拧,若是觉得这个力道小,工装本体 ...

恩,学习了,不过我打算下面夹紧也用气缸,这样可以方便操作

网友(点评):
大侠,样机做出来,贴张照片到论坛上。

网友(2016-04-29):
我只能呵呵了

网友F:
定位做成弹性的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定位做成弹性的就行了。

能详细说明下吗,谢谢

网友:
下端可以设置个弹簧装置。没铆之前是平的,铆的时候弹簧下去,上下重合。不知道我这么说你明白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