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缝钢管内孔162,用什么设备加工?

楼主(2015-03-29):
如图所示的无缝钢管内孔162怎么加工?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A:
加工的是170的部分吧,楼主你在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工的是170的部分吧,楼主你在逗吗?

162处也要加工的,因为动平衡要求较高.

m_e
镗床
m_e
公差没有不是自由的吗

网友:
162是自由公差

网友B:
有动平衡要求,只有镗

网友(点评):
什么镗床能做?

网友:
这么大的床子没见过哦

网友:
要问问加工的人咯

网友C:
我看的难点是不是调动0.03,在2600的长度上

网友D:
用带有长镗刀杆后支架的数显镗床加工,主轴130mm,可一次装夹镗成,同轴度和跳动都能保证。

网友(点评):
2.6米的长度不会调动吗??

网友:
上长车床加工    即便用镗床加工好内孔  外圆还的车

网友E:
2.6米的通孔,两端要求还这么高,只能用镗床,分左右两次加工

网友:
看着像轧辊啊,车床直接就做了

网友:
看你的批量了,量大可以定制精拔管,量小可以用深孔镗床,国内的德州机床厂的比较好。

网友:
难点一在同轴度,二在尺寸精度。
不过有长床身的普通车床的话,干这个活简单不过。
需要中心架,做一根有导向的镗刀杆,另外要再配一个磨头磨外圆。

网友F:
简单啊!3米的630就可以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动平衡要求,只有镗

镗床做不了!只有3米以上的车床才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1一端用四爪卡盘夹住内孔另一端车一个圆板用尾座顶上并校正工件直接加工外圆到尺寸(先试车一刀到头看导轨精度如何,如果不好,那就分段车、调尾座或用手敲).2工件取下上中心架加工两端孔即可。

网友:
深孔镗床+珩磨,没问题可以解决,同样的长轴动平衡问题我遇到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简单啊!3米的630就可以搞定

你再加3米你也搞不定,还要中托板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你再加3米你也搞不定,还要中托板呢。

晕!一看你就没有试过!3m的630绝对刚刚好尾座都不用下,最多把小拖盘往移一下或把小拖盘扳个90度与中拖盘平行不就OK了2050*3100的光轴都能干.在说162的又不要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只想知道这个工件做啥的  什么上用的  名称是什么  楼主能告诉我一下吗 加工这样的活真没有任何难度

哦!对!看错了!瞎评论!这个是辊轴吗?像是卷板机用的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你是在车床改的镗床上做,6.3粗糙度肯定要研磨,但是在专业的镗孔机上做,那就不用。

非标主轴,内孔150,转速要6000转/分钟,所以内孔需要精加工,不然动平衡做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I:
非标主轴,内孔150,转速要6000转/分钟,所以内孔需要精加工,不然动平衡做不出来

离心机主轴,工程液压件厂外协加工,内孔粗镗,留量,珩磨至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的难点是不是调动0.03,在2600的长度上

我觉得也是这个问题!162尺寸的长度就要2300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6米的通孔,两端要求还这么高,只能用镗床,分左右两次加工

左右两次镗,同轴度不好保证啊!就是不知道通孔的同轴度要求怎么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晕!一看你就没有试过!3m的630绝对刚刚好尾座都不用下,最多把小拖盘往移一下或把小拖盘扳个90度与中拖盘 ...

162要加工的,而且动平衡要求比较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带有长镗刀杆后支架的数显镗床加工,主轴130mm,可一次装夹镗成,同轴度和跳动都能保证。

2600可以一次性加工完吗?

网友:
把工件固定在3米以上车床的大拖把上,把车床当镗床

网友:
内孔可以用珩磨加工,亦可以用管车加镗头。

网友:
可以参考油缸的缸体的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H:
2300的深孔不算是深孔  前几天做了一根是9米的长度 内孔是300   我朋友那做一根镗孔内孔直径900长度1300米 ...

内孔的同轴度要求高,绝提也不知道是要求多少

补充内容 (2015-4-9 17:48):
具体的同轴度要求没看到呀...

网友:
内控用专用的机床干,镗刀后面带支撑座的,液压立柱上就用那样设备做的

网友:
镗床上镗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