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看材料力学,有个题目想不通

楼主(2015-03-29):
如图片,1.2题,结果怎么来的啊?

网友:
把AB单独拿出来分析,左边是铰链,bc段受拉力吧,按照剪力图画弯矩图,机械设计手册有详细弯矩图解。论坛上大虾们观点是深入金属机构
我记得材料力学好像是原子结构的宏观表现

网友(点评):
大侠,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静力平衡,外加弯曲弯矩图!你可以去大学图书馆翻习题册。模仿做几道题

网友(点评):
嗯,形变产生位错可以增加金属强度,就是因为位错的增殖,然后割阶。粒状第二相也可以通过弥散强化提高强度。。等等

网友(点评):
所以确切一点是相结构,组织。的宏观表现。。

网友(点评):
所以确切一点是相结构,组织。的宏观表现。。

网友A:
解财力要先学完理力,静定问题先列平衡方程解出外力(支座反力),然后用外力加财力中对应的规定解出内力。

网友(点评):
要先看理论力学吗?

网友:
如果是平衡,不仅要考虑力,还要考虑力矩,这样就很明了了。但是不要忘记这两个都是矢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解财力要先学完理力,静定问题先列平衡方程解出外力(支座反力),然后用外力加财力中对应的规定解出内力。

简单的列平衡方程,学校里是这个顺序教的,没听过有一起教或者反过来教的

网友:
不知对不对?

网友(点评):
是这样的吗?

网友:
在A点列一个弯矩平衡方程 ,求出B点力为2kn。
可以画出剪力图与弯矩图。
加深一点,可以求出弯曲应力,弯曲变形,等等。。

建议楼主复习一下理论力学。

网友(点评):
多谢建议,准备先看理论力学,再看材料力学

网友:
应该不难吧

网友(点评):
公式定理都忘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