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用的机加刀具问题

楼主(2015-03-29):
  请问大家一般干铸铁件和钢件一般都用什么材质和材质的刀头?钢件我现在用YBC251的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
YBC251   ?你是批量生产吧,株洲的刀片吗,你已经做了有没有 遇到什么问题呵呵

网友:
可以啊  我用过ybc251  无缝管热处理  数控车单边2.5mm  线速度120 走刀0.25 杠杠的   80度菱形刀片  如果不热处理线速度用的180到220  具体我忘了  线速度取得推荐线速度的百分之60到百分之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