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铣平面计算,请教

楼主(2015-03-29):
铣平面条件是:铣刀直径200mm、深度3mm、进给量0.5mm/r 、主轴转速130r/min或200r/min。
计算结果是分别是1220*1164=1.4、550*1220=0.7、550*1164=1.4
请问怎么计算出结果的?公式是什么?难道没有知道的吗。麻烦各位知道的能回答。先谢了。

网友:
搞不明白你说的意思,我是做铣床的。你可以在具体一点吗?

楼主:
例一:铣一个长1220X高1164的长方体,根据上面给的参数计算的结果是=1.4;
例二:铣长550X高1220的长方体,根据上面给的参数计算的结果是=0.7;
例三:铣长550X高1164,根据上面给的参数计算的结果是=1.4;
这个是教科书的例题,但没有计算公式。只有计算结果。所以想知道计算步骤和计算公式?

网友:
鹰大啊,以后这样问题表达不清楚的帖子审核就不要通过了,你看看都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啥,那个算出来的结果是时间还是功率还是酱油瓶子啊

网友(点评):
哈哈,现在我看了这样的帖子就想笑,看来是1.4个酱油瓶子,谁知道楼主要搞啥,呵呵

网友:
鹰大啊,以后这样问题表达不清楚的帖子审核就不要通过了,你看看都不知道楼主说的是啥,那个算出来的结果是时间还是功率还是酱油瓶子啊
           的确不知道在问什么

楼主:
楼上的各位。真愁人啊。到底是我描述描述不清除还是这个题目本身有问题。
好吧我在简单说一次。
已知参数:铣刀盘直径200mm、吃刀量3mm、进给量0.5mm/r 、主轴转速130r/min或者200r/min。
铣尺寸1220mmX1164mm的平面,根据上面的参数计算结果等于1.4h。这个1.4h是书本上的计算结果。
我不知道计算公式是怎么计算出1.4h的。想知道计算出1.4h的计算公式?
这次各位朋友可明白了吗?

网友A:
F=0.5*200=100mm/min
1220/100=12.2min
1164/200/0.8=7.27  取7
12.2*7=1.4h
存在的问题:直径200刀盘,K=0.8D吃刀宽度160mm
                     刀片线速度250,,实际主轴转速能到400,按一般每齿吃刀量0.25,齿数10计算,F能有1000。
                      ap=2
还是自己去现场看看吧,按书上的算法就不用吃饭了。

网友(点评):
1220/100这个很牵强,最起码要加个刀具半径 7.27不该取7,取7是加工不完的

网友(点评):
1220/100这个很牵强,最起码要加个刀具半径 7.27不该取7,取7是加工不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F=0.5*200=100mm/min
1220/100=12.2min
1164/200/0.8=7.27  取7

    大侠说的是,两侧安全距离,外加刀具直径,实际距离不止1220.
    计算按0.8D宽度吃刀,略微调整宽度,7刀没问题吧
    宽泛的算个时间做个参考。要精确地算工时,那还得考虑其他相关时间。。大侠意下如何

网友B:
12.2分钟是按主轴转速200算的
基本计算公式:
t=L/nf   (min)
L:走刀距离(mm)
n:主轴转速(r/min)
f:进给量(mm/r)

楼主:
引用 网友A:
F=0.5*200=100mm/min
1220/100=12.2min
1164/200/0.8=7.27  取7

谢谢朋友解答。
但是为什么还有0.8啊?我给的参数里面没有0.8啊。
别整的太复杂。我也不懂。刚接触机械。
按照我说的。你就给我个能得到计算结果的公式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2分钟是按主轴转速200算的
基本计算公式:
t=L/nf   (min)

只要不是和计算结果符合的公式就不要发了。
谢谢。
我就想要咯简单的公式。别说太多。

网友:
7楼说的差不多了只是没有点出这个基本公式
你提供的数据里,主轴转速N有两种所以就会有两种结果
公式里涉及的参数L,以及你不明白为什么有个0.8D,是关于刀具走刀路径
的基本知识,你只要公式已经给你了,可是你还是不明白。好好翻翻工艺方面的书吧
别人说多你还烦,也没有你自己找到答案记得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