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冷轧板与镀锌板电镀工艺的区别

楼主(2015-03-29):
请教高手,冷轧板与镀锌板电镀工艺的区别。对于有些电机外壳有冷轧板也有镀锌板,对于冷轧板一般要求外壳需要进行电镀工艺,并进行盐雾试验。但是,对于采用镀锌板制作的外壳,有时候不需要电镀,外壳拉伸成型后,清洗包装组装,而有些需要在镀锌板的基础上,还要求额外进行电镀工艺。这两者有啥区别没?
总体对比效果,发现冷轧板电镀的外观比镀锌板电镀后的效果好,这是为何呢?

网友:
镀锌板电镀后相当于镀了两次

网友:
冷轧板表面状态不需要多说,外观是极好的,哈哈,但是他是没有镀锌层的
镀锌板因为成品是表面有镀锌层的,那么他的基层的钢板表面效果就不一定会很好,但是一般也不会太差

因为你加工完,切边的位置不管是冷轧板和镀锌板,都会漏出铁基体,有的客户要求不高,可以允收,是因为端面不是受力面,就算有些腐蚀,也不会影响后续,

你说镀锌板再去电镀效果不如冷轧板,我猜测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镀锌板基材不够好(可以直接用盐酸退掉表面锌层观察),另外一个就是电镀厂退锌不够干净,使用的盐酸换的频率太低,甚至没有退锌,直接电镀的

总体来说,需要后续电镀的,我们不建议使用镀锌板,除非你冲压时拉升怕有压痕。。。(几句话的事情,打字好累都说不清。。。)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客户要求你们镀锌板再电镀,我觉得这个是画图和设计的工程师的问题,属于半吊子。。

网友:
镀锌板再电镀,这不是多此一举吗?
镀锌板冲压(延伸)会破坏表面的镀锌层,反而表面造成不好,再镀锌肯定不行,还不如直接用冷轧板冲压后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