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轴度要求5丝,寻加工方法 我有方法但是太麻烦

楼主(2015-03-29):
图片1 产品同轴度要求5丝
看我的思路 5道工序

1  用直径456毛坯定位  车止口 粗车 内孔    车工艺凸台  A1  A2
2 以内孔定位 钻3个通孔  要求比实际到位尺寸小一毫米
3 工艺凸台定位径向  工序2的三个通孔轴向定位  精车内孔 和456外圆  保证同轴度   C1 C2
4 以456外圆定位   压紧456位置的凸耳    180内孔的两个端面    D1  D2
5 以内孔定位   铣刀保证3个通孔的位置  同时钻凸耳的8个通孔  E1  E2
整个产品不加工部分 以A2那张图片为例子只加工绿色部分,在这一侧只加工180内孔的端面  整个产品外圆由毛坯确定尺寸
黑色为定位    绿色为加工部位  红色为压紧部位

三爪夹 可靠么?
设备6150 数控车 ,  马鞍的, 好像最大回转直径600吧     。

网友A:
不如直接点,上个二维图,一目了然。你的工艺安排的太复杂

网友(点评):
www.hbshengwang.com 圣王小说

网友(点评):
同意楼上的,5丝同轴度貌似不难,是不是可以考虑一次装夹保证

网友:
安排太复杂。

网友:
也就两个尺寸有同轴度要求,而且0.05的公差还算蛮大的。这东西的加工工艺不算复杂

网友:
话说这个是电机还是水泵的端盖?

网友(点评):
它就是一个电机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如直接点,上个二维图,一目了然。你的工艺安排的太复杂

上图了  来看看
@老鹰

网友(点评):
夹外圆,内孔外圆同轴度一次车完,反过来光51的另一端面

网友B:
搞这么复杂,有同轴度要求的车一刀,撑内孔反面再来一刀,铣面钻孔,收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搞这么复杂,有同轴度要求的车一刀,撑内孔反面再来一刀,铣面钻孔,收工

没夹500的三爪啊    毛坯面有锥度   还不让加工  镁铝合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夹500的三爪啊    毛坯面有锥度   还不让加工  镁铝合金

大哥,没有你不会焊一副呀!附图内撑480

网友:
这个同轴度2丝比较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没有你不会焊一副呀!附图内撑480

听你的  焊吧   这是最简单的工艺了  只有250卡盘  那爪子焊上500的接长 会不会危险啊

网友:
没有难度

网友C:
先钻8个孔,其中4个攻丝M12,铝件也不麻烦,上夹具,一次装卡车到尺寸。

网友:
首先夹住180的孔加工右端所有尺寸孔倒个大角456留20丝余量。然后掉夹住右端小外圆头校正已加工面,用反刀加工456在加工其他尺寸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钻8个孔,其中4个攻丝M12,铝件也不麻烦,上夹具,一次装卡车到尺寸。

谢谢  好办法  这个我没想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好办法  这个我没想到

为了威望,图分着发!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你的  焊吧   这是最简单的工艺了  只有250卡盘  那爪子焊上500的接长 会不会危险啊

我480的内撑就没危险,加轮椅铝轮的!你的有没有危险,暂不清楚!本来想上图,可手机上不了,现在刀架又抬不起,要修刀架,你自己看着办,哈!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了威望,图分着发!
成品通孔为13

我钻螺纹孔M10   同时模具有引导孔
非常感谢 您的建议  上图

网友:
5丝不难额。。

网友:
成批的上夹具,单件校正加工

网友:
这个一刀下,这个简单的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钻8个孔,其中4个攻丝M12,铝件也不麻烦,上夹具,一次装卡车到尺寸。

大侠,钻孔装夹的地方不需要先铣平吗?否则会不会装夹变形?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如果是这样,也有解。

网友(点评):
我干的时候 准备粗车 精车 分开干 粗车干完 第二天精车 及精车的时候就不上螺丝 拧了

网友:
180的孔是镶的钢件吧?

网友:
直接一刀车下来,不需要2次装夹

网友(2015-05-03):
试试立车能不能干,觉得那个做这个比较快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东西不难啊!0。05的同心度

网友:
我是过来学习的,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