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刀螺旋角对加工的作用?请教

楼主(2015-03-30):
立铣,发现大螺旋角加工出的表面粗糙度更大,请问是什么原理?不同螺旋角和刀具的寿命还有什么关系?

网友:
螺旋角大,刀具相应的加工时间短,我想是这个原因

网友A:
轻轻的问下,螺旋角是指哪儿的夹角?

网友B:
换个角度说,就是长刀刃和短刃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角度说,就是长刀刃和短刃的区别

那么长刃铣削的质量会好些,这个能解释下吗?

网友C:
立铣刀的螺旋角就是圆周刃的刃倾角,较直齿立铣刀,它增加了参加切削的刃长,使切削比较连续减少振动,切削宽度由小变大再变小使切削平稳。螺旋角加大了实际工作前角,使切削刃锋利降低了切削力且便于排屑,故切削加工的重量就会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么长刃铣削的质量会好些,这个能解释下吗?

按常理讲,刃长肯定会耐用一些,表面质量也会好一些,但际加工中,这个优势不明显,因为很少有人满刀刃切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轻轻的问下,螺旋角是指哪儿的夹角?

铣刀外圆螺旋刀刃展开成直线后与铣刀轴线(基面)的夹角,相当于车刀的刃倾角。

网友(点评):
大螺旋角都可以用于铰削,如何会粗糙度大? 楼主又不说切削条件。 而且俺还怀疑楼主不懂螺旋角是指哪个角度。 ^_^

网友:
大螺旋角都挖空了,刚性差

网友:
精加工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立铣刀的螺旋角就是圆周刃的刃倾角,较直齿立铣刀,它增加了参加切削的刃长,使切削比较连续减少振动,切削 ...

谢谢,这点我倒没想起来,是刃倾角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