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带动4个轮子转动,怎么设计可以调节轮子距离

楼主(2015-03-30):
如图,一台输送机构上面有四个皮带,皮带距离可以调节,用螺杆可以调节距离,那么问题来了,4个主动皮带轮如何在一根主动轴上面移动。
或者说一个电机带动四个轮子转动,轮子之间的距离如何可以调节?
提前谢谢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一根螺杆换成三根,每个间距里都加一根不就可以调了

网友:
电机输出轴改成花键轴,皮带轮拉花键

网友(点评):
没那么麻烦,买根六角冷拉钢做轴,带轮孔做成六角就行了。

网友(点评):
点评精华

网友:
在皮带轮键的对面铣类似于键槽的槽,皮带轮上有螺纹孔,用螺丝固定

网友:
还有,皮带轮用膨胀套固定,随便移动

网友:
看看车床光杠吧 ,,,,,,,,无语

网友:
嗯,有道理

网友:
为啥不用张紧器?

用张紧器就改变设计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