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设计旋风式除尘器,原理是什么啊

楼主(2015-03-30):
面粉厂除尘使用的,就是一个分离器,粮食和杂质一起进去,分离出来

网友:
除尘机理是使含尘气流作旋转运动,借助于离心力将尘粒从气流中分离并捕集于器壁,再借助重力作用使尘粒落入灰斗。旋风除尘器的各个部件都有一定的尺寸比例,每一个比例关系的变动,都能影响旋风除尘器的效率和压力损失,其中除尘器直径、进气口尺寸、排气管直径为主要影响因素。

网友:
离心力超过重力就跑出去,低于重力就掉下来。

网友:
  就是用离心风机抽风。

网友:
盘古开天辟地后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