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40CR材质的轴正确的热处理方法

楼主(2015-03-30):
如图所示  下部110直径的位置安装齿轮  上部90直径的安装我们的工件
正确的热处理步骤是什么?

网友:
若有冲击,交变载荷一般就调质处理,850度油淬,500度水或者油回火,毛胚最好用锻件。若要求不是很高直接淬火就行。

网友(点评):
http://www.nieyi.net/ 好看的h小说

网友A:
调质后,轴颈部位表面淬火!

网友(点评):
请教一下,高频和中频淬火有什么区别?上次拿去淬火他们那个是中频,说这个工件不能用中频为什么?

网友:
就一张图,设计者都不知道,其他人怎么知道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轴颈部位表面淬火!

高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100~500 kHz(千赫),有效淬硬深度为0.5~2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较薄的中、小型零件,如小模数齿轮、中小型轴等。

中频感应加热:电流频率在500~10000 Hz(赫),有效淬硬深度为2~10 mm(毫米),主要用于要求淬硬层要求较深的零件,如中等模数的齿轮、大模数齿轮、直径较大的轴等。
就是厚度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