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步进电机有没有电磁制动器啊

楼主(2015-03-30):
对于步进电机控制机器人,如何保持机器人各个关节动作处于一个状态,有大神在吗。求回复,我是一个初学者

网友:
你应该问下供应商,这个可以加的。不管伺服,步进,普通电机都可以附带刹车。

网友(2016-10-23):
步进电机在某些场合需要加制动器,不能完全靠电机的保持力矩。
举个小例子:告诉公路上面那排摄像头,摄像头位置的保持,,,步进电机调整摄像头位置,调整好了,就要保持位置,,,重型卡车从下面通过的时候,震动很大,所以要保持摄像头位置,,,你总给步进电机通电,靠他的保持力矩来保持位置不科学,那需要长年累月的通电,,,调整位置是偶发,保持位置是常态,,这时候断电制动器给他保持位置,就比较科学了,,,,,再者,震动特别大的时候,步进电机的保持力矩不一定够

以上是一个例子,,,垂直负责的电机也要加制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