刨根问底:国外某某材质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楼主(2015-03-30):
请问:国外某某材质相当国内什么牌号?请问这样对应的原因:是根据材料的成分,还是根据其力学性能?如:G3507-1 SWRCH6A相当国内什么牌号?(ML 08是吗?)
IRON FINISH A-42B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JIS G3507 SWRCH6A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IRON FINISH A-42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GGG40 PINTADO EN GOFRADO PLATA 50 micras +/-10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STEEL F-211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Gr3 < 5 to 15 microns 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JIS G3131 SPHC 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G3507-1 SWRCH6A-T-YOKE 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JIS G3131 SPHC TOP PLATE 相当国内什么牌号?

如有可能,请给出选择依据,小弟在此谢过。

网友:
这种问题以后就不必再问了,查材料手册,先看那个原始材料是什么,手册都有,写的明明白白,

把成分抄下来,看国内材料手册,对照一下就是了,

人家给你查,也就是你省点心思,但以后还是照样不会,不可能总有人给你干活的,

网友(点评):
好,就是说是根据国外某材质(标准里面的成分表),对应囯标的材料成分表再确定相应的牌号。但我疑问的是要考虑力学性能?

网友(点评):
网络上搜索到的,心里面不确定,发这帖是想弄清楚怎么出来的。O(∩_∩)O谢谢大侠的指点。

网友(点评):
G3507-1 SWRCH6A相当国内什么牌号?(ML 08是吗?)比如这个,我是在网络上搜索的,自己去电子手册上就查不到对应的。

网友:
赞成楼上的,有时候真的多动手才有印象

网友:
我觉得应该看一下设计手册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也经常遇到材质替换问题,但我现在就是百度。一般的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