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销轴如何车削最快

楼主(2015-03-30):
之前发帖问过的一个问题了
现在这个产品我公司已经开始批量生产了
目前的加工方法如下
数控锯床下料至119,数控车床车削,钻孔,渗碳处理,无心磨磨削至尺寸
下料和无心磨效率都很高
现在的问题在车削加工,我公司目前适合车这个活的数控车床是6150和6140,
没有更小的了,6163就浪费了
现在寻求高效的车削加工方法
在现有数控设备的情况下,如何车削能达到效率最高

网友:
这么粗的活已不是什么小销轴了,工艺上又不允许有中心孔,无法自动夹紧和送料.

网友:
这么车削还要掉头,浪费点料,一段两件,可能效率会高点

网友:
能找一家大的拉丝厂,把材料(A3.45)拉光圆到46.2的外径。就很快。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最好,又快又便宜

网友:
渗碳处理,应该是低碳钢,冷拉至车加工尺寸,减去数车工序,直接平头倒角。量小的话,车,不用车外圆,看你有多大量

网友:
弄数控仪表配合自动上下料,就算你蹲WC也在加工

网友:
反正上无心磨,两台数车外圆接刀干,50的床子最适合,40的劲小

网友:
用全自动车床,夹一根长棒料,车、倒角、切断,钻孔、上无心磨

网友(点评):
这玩意有胳膊粗,那么大的自动车很少吧

网友:
有需要,请联系QQ398726393

网友A:
不用上锯床下料啊,直接上车床,6150,6140可以装四吧啊!直接车,然后打孔,渗碳,上无心磨!

网友:
要是量大就外协吧,俺能车。15122418067

网友:
机床大点刚性好

网友:
外协加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用上锯床下料啊,直接上车床,6150,6140可以装四吧啊!直接车,然后打孔,渗碳,上无心磨!

不用锯床,那么这长度用车床怎么保证?

网友:
整体以磨代车,下料时再用数控车床搞定  就可以了  你们的磨床 比较多

网友:
像这种零件,如果数量大的话,一般不用上车床的,直接用冷拉的元钢,数控锯床自动下料,先加工好其他项目,如头部的孔,总长等,再渗碳,用无心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