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台板 用材 热处理讨论

楼主(2015-03-30):
设备上用台版 1500x1000  厚度15
图纸审核时说时间长了 会变形,因为上面装导轨,影响设备运行精度。总工 的意思 ,台板用45号钢,调质处理。可以减少变形。大家觉得这样做有没有必要,或者 有多大效果,望大侠给评估一下。接触过的,见过是加大板厚的来缩减变形的,像总工这种方法科学不科学,毕竟热处理调质费用也不低。

网友:
我发现一个特点,感觉我们讨论工程技术问题,整得跟玄学一样,又模糊又含糊,都是概念派的。什么这样做好一点,时间长了变形,影响精度。

网友(点评):
我先前没有这样处理过,毕竟总工实践经验比我足

网友:
桌板热处理,大手笔啊!计算计算,加点料或加点筋。

网友(点评):
这个变形 可能是局部 ,比较复杂

网友:
这一大块应该要不少钱

网友A:
自己不会算,没把握做好就以总工说的做呗。按我做事的习惯,呵,上面的人说了我就直接照做不想,没有指示我就想想怎么样做。懒人思维

网友(点评):
工作上我会按 总工意思做。只是自己想了解更清楚,总工说的没有理论根据,我也不太确信他说的是不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不会算,没把握做好就以总工说的做呗。按我做事的习惯,呵,上面的人说了我就直接照做不想,没有指示我 ...

懒人思维,让人会更加努力学习和制造方法 让自己以后可以更懒

网友B:
我们那时候做了一块1000*1100*40的45#钢花了8000RMB,就是上面装上银的导轨。就是考虑到变形。

网友(点评):
你确定,一块钢板加工费7000?

网友:
你们总工多大年纪了,是不是他朋友是搞热处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们那时候做了一块1000*1100*40的45#钢花了8000RMB,就是上面装上银的导轨。就是考虑到变形。

包括电镀,表面钻锁导轨的孔加工都要几千,还要电镀,7000都还不够。

网友:
这么大的板子,你安装导轨肯定要做基准面呀。再铣个基准面,再打孔。这么大的板子,一般小炉子估计装不下。还是调制处理,调制不如常化了。还有你安装HIWN的导轨为毛要弄这么大的板子呀。不能用细长的板子吗。然后做基准面安装工装呀。这么大的板子不重么。。。。。。。。。。。。。。。。。。。。。

网友(2015-06-02):
引用 网友B:
包括电镀,表面钻锁导轨的孔加工都要几千,还要电镀,7000都还不够。

大板的处理时比较费钱的,热处理之后提高的是抗弯抗扭强度。
整体热处理可能不太经济,没有加筋或者什么其他方法啊

网友(点评):
费钱是肯定的。我能的强度肯定是没问题的。至于台板加工变形有多少没办预估

网友:
为什么不用型钢那,你算下受力,想知道合不合适,只有自己算,你把结构发出来看看

网友(点评):
设备所有的支撑都在台板上了。这么说吧,台板就相当装配的基准面,所有都装在上面。

网友:
15厚度……感觉这个做出来价格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