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加个距离老提示过定义是为什么

楼主(2015-03-30):
这个东西1面和2面一添加距离就显示过定义

不加距离的时候摆放位置一模一样,什么问题都没有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第二张图好像挂了,内容就是和第一张图一模一样的位置,最后配合没加那个距离,配合那里一个报错都没有

网友:
看不到啊。

网友:
提示是绝不会错的,错的肯定是你

网友:
怎么图片是广告吗?没没看明白

网友:
图片要选择自己电脑里的上传,
肯定是你过约束了,自己检查下吧,把约束显示打开。

网友:
没图纸啊。。。过定义可能是你在绘制过程中有些约束是软件根据你绘制的位置自动约束的,如果不符合你的要求选中删除就行

楼主:
已经解决了,麻烦大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