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杯型产品自动去毛刺怎么做,希望多提提意见

楼主(2015-03-30):
1.这个零件自动钻中间的小孔;
2.自动钻孔完后去掉内壁的毛刺;

网友:
你这么大的产品可以考虑用工业刷

网友:
以前我做过汽车后悬挂液压管梁,产品有定位孔。定位孔加工后也是有内毛刺,当时采取的是电磨头

网友A:
孔有多大?

网友:
看我的帖子高效去毛刺的刀具—机用圆盘锉,去这种圆筒的内外毛刺效益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孔有多大?

29mm

网友:
有现成的气动工具,加相应的磨头即可,类似于模具里面的抛光工具

网友:
也想了解一下,磨头磨料之类的自动去刺,打磨,磨损部分怎么补偿呢

网友:
简单的话,就用振动研磨机。

网友(2016-02-26):
小毛刺大问题等待高手

网友:
气磨头打磨

网友:
批量大采用离心式抛光机;不仅去毛刺还可以表面圆滑。QQ1240141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