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淬水回火后硬度达不到要求,请教

楼主(2015-03-30):
请教;40cr淬水回火后达到硬度25-30,但芯部只有10度左右,有的没有硬度,问是什么回事/

网友:
10度?就是不处理也有10度?你是自己做的热处理?

网友:
不知道你处理方法咋样?估计方法不对

网友:
加热:1、炉中加热温度为850℃。 2、保温时间为80min左右。
淬火:1、用长钳夹持炉中工件迅速浸入油中。  2、上述全部转移动作时间务必控制在3s内。  3、务必保证整个工件迅速、完全浸没油中。切勿在工件触油时刻逗留以免引起油液表面着火。  4、工件应在油中匀速搅动以便冷却均匀、充分。建议沿同一方向搅拌。 5、搅动时间为0.5min~1min。
回火:回火温度 保温时间 洛氏硬度
          620℃     60min    24.4 HRC
          460℃      50min    41.3 HRC
          240℃      60min    50.3 HRC

网友A:
淬水后的硬度是多少?  这回火回的也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淬水后的硬度是多少?  这回火回的也太多了

对不起,刚从单位回家,
  40cr--840度批量件淬火,未淬油,直接淬水,硬度54--58度,回火600度到温保1;20小时,出炉硬度为25--30度之间,达到客户要求,但车加工单边3mm后,芯部有的在10度左右,但有的没有一点硬度。
   请教是不是材料渗透性差?还是什么回事?

网友B:
我觉得是淬透性不好吧。。。。不知道高人该怎么处理。
大概想法:
1:查下手册或者做实验,看看淬透层大概多厚。
先车好,留一点点余量,再热处理。
2:40Cr是常见的轴的材质,问下有经验的人。。
3:车好后渗碳啥的不知道可行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淬透性不好吧。。。。不知道高人该怎么处理。
大概想法:
1:查下手册或者做实验,看看淬透层大概 ...

工件调质后,车加工,再淡化处理.但淡化表面也没有硬度?

网友:
硬度HRC低于20就不准了,甚至因为设备的问题, 25以下我们就不用HRC来标示了

不是你处理的问题,是你测量的方法不对,要用HRB来测量

网友C:
主要是回火温度控制啦

网友:
不会是零件太大,没淬好吧

网友:
尺寸大小是多少?材料的淬透性怎样?

网友:
路过学习,赚点积分

楼主:
今天把40cr工件从中锯开,芯部也和外部一样,27--30度之间,但现场氮化550度保温4小时,这种产品都己经做了5--6年了,这次出来一批就这三件没有硬度,其余都正常,现在我也搞不懂了?想问一下高人,望请教!!!谢谢!!!

楼主:
40cr工件直径28x320长

网友:
是不是材质有问题啊。

网友:
直径28的40Cr材料,840℃水淬。正常情况下很容易出现淬火开裂,而不应该出现硬度不足。化验材料吧,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要是回火温度控制啦

600度保温60分钟出炉打硬度25-28度,最高点也没有超过30度的,把工件据开两半后再打芯部也都一样,我做这个产品5年多了,是跟一个大产家配套,批批都检,从来都合格,这次我就不理解了?望高人指教!!!

网友:
还真没遇到这种情况的,我们的渗碳都是油淬,按理说硬度没你的水淬高,回火后是正常的,我不是做热处理工艺的,但是我们厂的老炉子也不会做出楼主说的那么低,不知道是你们热处理工艺出了问题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