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气缸设计90度翻转机构

楼主(2015-03-30):
我自己尝试的用三维设计很难完成,我见前辈们用二位CAD反而速度很快,不知这种设计有什么诀窍吗?哪位前辈帮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设计经验是本,软件操作是末。
设计经验丰富,用什么软件,甚至手画草图,都能做出好机构。

气缸推动机构90度翻转,可用气缸直接推连杆,或用气缸推齿条带动齿轮旋转,方法很多。初学者不必追求尽善尽美,可实现功能即可。
如果遇到把握不准的,可用三维或者二维完成后,发到网上来,让有经验且热心的工程师们,帮你出出主意,审核审核。这样既可让自己的设计得以实现,又可防止由于经验不足而造成损失。

@害怕伏枥

网友(点评):
高人说的很有道理,要达到一个功能其实设计的方法有很多种,可能每种方法都各有优劣,需要你自己去考量了。

网友:
齿条,加齿轮实现过,CNC工装夹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经验是本,软件操作是末。
设计经验丰富,用什么软件,甚至手画草图,都能做出好机构。

好经典的回复!学习了

网友B:
直接用摆动气缸

网友C:
驴拉磨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你就用气缸从侧面推一下就好了!

网友(点评):
对,简单的很

网友:
90度很好实现,气缸前后铰链,旋转机构开孔,当然孔与选装中心需要距离,具体参数您自己设计了

网友:
现在不是有旋转气缸么?为啥还要自己设计?

网友D:
原来机构都是用软件设计出来的? 哈哈

网友(点评):
用cad 做连杆机构的运动轨迹是快一点,其实手画更快~

网友:
看楼下回答,跟我这层的结合来看,你就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直接用摆动气缸

摆动气缸适用于小扭矩,比较受限。

网友(点评):
SMC 的旋转气缸能达到40N.M,甚至更大。。。

网友:
旋转气缸是普通气缸价格的10倍

网友:
可以分两步完成,气缸拉回来完成45度,再推出去完成45度

网友E:
单说“翻转”两个字,好像简单了些。
被翻转工件是什么?工件如何安装在翻转构件?翻转的轴线在哪里?

网友:
长长见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机构都是用软件设计出来的? 哈哈

机构不是用软件设计出来的?你用手画?用脑子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单说“翻转”两个字,好像简单了些。
被翻转工件是什么?工件如何安装在翻转构件?翻转的轴线在哪里?

我说的可能不是很清楚,翻转的轴线在气缸安装头部,并不是用旋转气缸那种,而是气缸伸出后,其连接机构随着旋转90度,气缸缩回机构恢复原位。这种机构在很多设备上比较常见,前辈应该知道。我就想怎么能在气缸行程为标准跟连接机构的所绕翻转轴线固定情况下完成准确的90的翻转,也就是气缸绕着翻转的轴线是如何确定的

网友(点评):
什么是“汽缸安装头部”?还是没说清楚啊。画个图出来行不。

网友:
直接回转气缸

网友:
空间够  齿轮齿条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构不是用软件设计出来的?你用手画?用脑子想吗?

看来  三维软件都是垃圾了,根本没二维的好用啊,设计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经验是本,软件操作是末。
设计经验丰富,用什么软件,甚至手画草图,都能做出好机构。

谢谢前辈的指导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说的可能不是很清楚,翻转的轴线在气缸安装头部,并不是用旋转气缸那种,而是气缸伸出后,其连接机构随 ...

前辈,我画了个简单的示意图,气缸在行程固定,被翻转件位置旋转中心位置并且翻转角度固定的情况下,怎么设计出气缸旋转的中心位置?

网友F(2015-05-01):
气缸安装都有各自厂商的安装附件的,一般有中耳式,前后法兰,后铰链式。驱动物件做90°翻转建议用铰链式,且活塞杆与物件连接也是用铰链,可以分别以气缸缩回和伸出时两种长度分别作圆弧,两圆弧交点就是气缸后铰链固定位置。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1(看看图片是否传上来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气缸安装都有各自厂商的安装附件的,一般有中耳式,前后法兰,后铰链式。驱动物件做90°翻转建议用铰链式, ...

刚图片没传上

网友(点评):
就是这样的

网友:
气缸最好前后都铰链连接

网友(2015-09-19):
C:\Users\yiguanglong\Desktop

网友:
我这里有弄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发图片给你看看

网友(点评):
先选择附件,上传之后才能放在帖子里。

网友:
多学多看多做

网友(2015-12-06):
请问您解决了吗 我这边也要做一个 实在不会压

网友:
是呀,有直接的回转气缸

网友:
摆缸、齿轮齿条、连杆都可以实现的,看具体要求

网友:
熟能生巧

网友:
多接触就知道了

网友:
在做一个先升起同时翻转90度,降下同时翻转90度,整个翻转180度,也是要求气缸实现,感觉挺难的。

网友(点评):
单独发帖呗。画好示意图,标好参数。

网友:
齿轮齿条经常用的。

网友(2016-01-10):
齿条,摆动都可以。摆动用的更多点吧。成本低了 。

网友G:
我有现成的图纸

网友:
齿轮齿条,中间穿个普通气缸,这是筒纱包装常用的分大小头翻转机构

网友(2016-03-17):
我搞个一个这样的机构:不过使用是两个电动推杆,推杆尾端连的十字节,前端是关节轴承。具体动作,两推杆同时上升,推动机构向后翻转90°。在90°位置一推杆上推,一推杆下拉,实现机构左右摇摆20°。

网友:
直接大小正齿,行吗

网友:
本人有一个类似的机构图,不知各位高手有何看法?普通气缸水平运动带动凸轮随动器让转盘绕中心旋转90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驴拉磨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你就用气缸从侧面推一下就好了!

驴拉磨,很形象啊,高手再民间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驴拉磨不知道你见过没有?你就用气缸从侧面推一下就好了!

层主的话简单移动,90度反转市场上的设备应用不少。

网友:
只是翻转简单啊,用手画几个铰,连杆,初始位置,翻转后的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图片没传上

这样搞,气缸好长啊

网友:
旋转气缸加90度硬限位不就行了

网友:
有设计出来的机构图吗?给参考一下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经验是本,软件操作是末。
设计经验丰富,用什么软件,甚至手画草图,都能做出好机构。

气缸推连杆怎么实现90度翻转,可以指教一下吗?

网友:
有90°翻转气缸

网友(2016-04-20):
用气缸推同摆杆,用缓冲器加螺母限位也很好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刚图片没传上

很直观,受教了。。

网友:
有旋转90度的气缸

网友:
为什么不用电动缸

网友:
气缸连接 带动 我上个图

网友(2016-08-26):
引用 网友G:
我有现成的图纸

图纸可以发给我看看吗?谢了 731856861@qq.com

网友:
回转气缸能满足你的要求吗

网友(2016-10-17):
引用 网友F:
刚图片没传上

实实在在的帮助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单说“翻转”两个字,好像简单了些。
被翻转工件是什么?工件如何安装在翻转构件?翻转的轴线在哪里?

层主,题主已经把图画出来,想看你的具体方案!

网友(2016-12-08):
遇到相同问题看看学学

网友:
有旋转气缸

网友:
可以用气缸与翻转路径的导板板想连接的结构改变运动轨迹

网友(2017-02-01):
用摆动气缸

网友(2022-12-26):
搜索到这篇贴子,想问下,翻转机构设计出来了么?

网友:
90°是转弯

网友:
CAD画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