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出哪个钻头好吗,为什么?

楼主(2015-03-31):
以下为两只钻头,从不同角度,的断面照片对比,觉得差异很大(颜色,亮度,晶粒等),两支钻头的加工表现也差异很大,不知道是不是买到了赝品,

工件材料40Cr,硬度约HRC25,钻头材料应该是高速钢的一种,直径5.5,孔深约为钻头直径的15倍

大神们能从断面照片看出两支钻头的差异吗(材料,热处理等,),能看出哪个钻头好吗,这样的差异是正常的,还是超差了,还是赝品,为什么?
(为方便沟通,建议回复时以第一张照片为讨论对象,如“左边的”)(第一张左、第二张右、第三张左和第四张右是同一钻头)

实际加工情况,第一张右寿命长些(正常磨损,很少折断),第一张左寿命短些(一般都是异常折断而失效)。

网友:
颜色较暗的硬度高。没法区分好坏,因为用的场合不同,就各有优劣。常规情况下,硬度高的好些

网友(点评):
而且颜色暗点的磨削工艺也比较好些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大侠说的暗的是第一张左侧的?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就是左侧,第二张图在右侧

网友:
人眼又不是显微镜,看不出组织排例,无法判断

网友:
用一个画另一个,能画出痕迹的,硬度比较高,工作中在看耐磨性,韧性肯定是亮的好点,不过刀具需要韧性吗?

网友(点评):
感谢精彩回复,深孔钻,深径比约为15

网友:
坐等大侠分析长长见识

网友:
右面比较好吧,晶粒看着比较细

网友:
陶瓷状断面的好,我觉得

网友(点评):
第一张图中的哪个?

网友:
臆断第一张左好一些,但是又不敢肯定
颜色暗的晶粒就一定细吗?
第一张右的亮斑看来是疲劳断裂了,怎么在钻销中还能出现疲劳断裂?看来是受力忽大忽小,所以断裂情况也和工作条件有关系。

网友:
刀具没这么简单分析出好坏,一定要结合实际工况。

网友:
我以前见过45#轴的断面,一根轴的断面,但断面的两侧完全不一样,一侧是光面,一侧是麻面,所以我感觉单平断面还不能分析出好于不好。
以上我个人愚见,不一定对。

网友(点评):
感谢回复指导

网友A:
高速钢钻头
发乌的感觉质量会更好点
晶粒比较细,并且感觉棒材质量好点
结果是哪个更好呢?

网友(点评):
第一张右寿命长些,左的爱断

网友(点评):
第一张右寿命长些,左的爱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钻头
发乌的感觉质量会更好点
晶粒比较细,并且感觉棒材质量好点

卖钻头的都不知道?

网友(点评):
以前还真不卖这么低端的产品,卖刀的不是做棒材的,我也只能大概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速钢钻头
发乌的感觉质量会更好点
晶粒比较细,并且感觉棒材质量好点

第一张右寿命长些(正常磨损,很少折断),第一张左寿命短些(一般都是异常折断而失效)

网友:
前来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楼主的帖子,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2015-06-09):
正如各位大侠说的一样是晶粒的问题,左侧晶粒很细,应该是粉末高速钢,通常要细化合金晶粒会添加一定比例的稀有金属,比如钴,铌。。。。以增强刀具搞扭等机械加工特性

网友B:
才25度的刚料也会断吗,5.5的孔83深也不夸张。我9的孔180深加工500个都没断过钻头,我加工的还是361圆棒。关键是你会不会磨深孔钻,你用普通的磨法一定会断,

网友:
确定是  高速钢的材料???
让大家看看刀柄啥的,还有标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才25度的刚料也会断吗,5.5的孔83深也不夸张。我9的孔180深加工500个都没断过钻头,我加工的还是361圆棒。关 ...

我们确实是按普通钻头磨的,请教大侠磨深孔钻应注意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确实是按普通钻头磨的,请教大侠磨深孔钻应注意什么?

差不多要磨成这样,

网友:
二者相互磨,易磨出痕迹的硬度差,个人感觉暗些的钻头好点,,,

网友:
感觉第一个硬度高,韧性低,脆性大,第二个韧性好,硬度低,不易断裂,但没有第一个耐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要磨成这样,

什么差异?是顶角更小吗?

网友:
亮的好,猜的,哈哈,坐等高手

网友(2015-07-18):
看加工材料定,不好评论

网友:
这跟给个鸟腿叫你猜是什么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