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快速卡盘安装在普通的数控车床上?

楼主(2015-03-31):
   怎么把仪表上的快速卡盘(就是放弹簧夹的那种), 或者气动卡盘, 安装在普通的数控车床上面,   接了一批量活。

麻烦各位大侠 帮忙 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
用卡盘夹卡盘

网友A:
搜索“车床气动夹头”有专门的产品,直接安装车床上,二三千吧。

网友B:
自己照机床主轴规格做一个夹头,结构照仪表车做就行了。说起来就一句话的事。具体得你自己去量。
有的车床主轴不是通的,那要改就比较费事了。建议是用气动卡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搜索“车床气动夹头”有专门的产品,直接安装车床上,二三千吧。

普通的就能改 吗
 直接安装上就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照机床主轴规格做一个夹头,结构照仪表车做就行了。说起来就一句话的事。具体得你自己去量。
有的车床 ...

  气动的 卡盘 就 可以了吗
   咱普通的卡盘 换上就可以吗
我听说要改主轴里面的东西

网友(点评):
当然要改,不然卡盘转起来,气管怎么接

网友:
普通的能改,具体的咨询下http://www.jato-precision.com/SCN.htm。

网友:
主轴空心的   旋转接头 (两路的) +气动卡盘+电磁阀(双电控电磁阀)+机床正反装信号上

网友:
可以改,说说你的机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