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长距离输送,精度问题

楼主(2015-03-31):
截图

截图

同步长距离输送,精度问题,见图。
直线距离2400mm,伺服马达驱动同步带,直线导轨。
各位有经验的社友,觉得定位精度能达到±0.1mm?

网友A:
同步带距离这么长,达不到的,除非闭环控制,加光栅,那成本要上去了,齿轮齿条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距离这么长,达不到的,除非闭环控制,加光栅,那成本要上去了,齿轮齿条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同意这个说法

网友:
不可以用气缸来二次定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距离这么长,达不到的,除非闭环控制,加光栅,那成本要上去了,齿轮齿条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齿轮齿条,工艺上不行。
你说的闭环是指马达?

楼主:
引用 楼主:
齿轮齿条,工艺上不行。
你说的闭环是指马达?

光栅1米1000多吧,也不算很贵,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真没走过,钢丝同步带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长的行程真没走过,钢丝同步带可以吗?

恩,选的就是钢丝的,张力1000N

网友:
闭环控制~~

网友:
  闭环控制也很难做到,

网友:
在工作位再加定位,会好一些

网友:
選擇同步帶是從成本角度考慮的嗎?

网友:
用齿轮齿条吧,同步带是柔性的,时间长了要调整的

网友:
线性模组可以达到或接近重复精度. 你加工做出来,不知道.

网友:
达不到,2米4太长了,你查查公差带就知道了,

网友(2019-07-17):
引用 楼主:
光栅1米1000多吧,也不算很贵,

是光栅尺吧?

网友(2020-07-02):
你好,你的同步带长距离输送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模组也有重复精度问题,行程4米同步带走到后面步距开始偏差0.3,现在没法解决,求教了。

网友:
如果就是几个特定的停止点,加开关能行不

网友(点评):
你加我微信c2012173

网友(2020-12-05):
假专家真多

网友(2021-09-28):
引用 网友A:
同步带距离这么长,达不到的,除非闭环控制,加光栅,那成本要上去了,齿轮齿条可以达到这个精度

老哥 闭环控制是假伺服电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