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要求设计一台剥线机

楼主(2015-03-31):
公司要求设计一台设备,就是要求对产品两条短线进行剥皮,剥线皮同时还要求对线进行两圈半到三圈的旋转。
如果使用气缸夹紧,产品固定会有几个问题:1、如何气缸旋转两三圈会出现气管缠绕的问题;2,气管的夹紧力不够。

请问各位大神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谢谢!

产品

产品

网友A:
用齿轮齿条机构驱动夹紧组件就可以避免缠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齿轮齿条机构驱动夹紧组件就可以避免缠绕问题

请问那怎样去实现夹紧线条,你能具体的能说说么?  谢谢!

网友B:
现在市场多的是,买几台就好了,自己搞很费时间和精力!

网友A:
夹紧可以采用2个半圆的形式去夹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场多的是,买几台就好了,自己搞很费时间和精力!

老板要求3-4W内帮他搞出来,但在网上我没有找到具体能解决剥线的同时又夹紧旋转的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夹紧可以采用2个半圆的形式去夹紧

2个半圆是怎么样的?我还是个菜鸟,很多都不懂。谢谢!

网友C:
同行啊,我们是绞线机,待会儿发个图片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行啊,我们是绞线机,待会儿发个图片给你

好!  非常感谢!

网友:
现在市场上很多剥皮机,但剥皮后再旋转的好像不多,你们旋转的作用就是不让线头分散吧
可以考虑再镀锡
剥皮,镀锡,是很多设备的,不一定要旋转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  非常感谢!

参见图片

网友:
气缸的气管在旋转时会缠绕这个问题,可以用旋转接头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参见图片

如果在那个位置夹线,会不会出现剥线皮的方向跟旋转的方向不在同个平面上?旋转的目的是想将电线内的线芯扭合在一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如果在那个位置夹线,会不会出现剥线皮的方向跟旋转的方向不在同个平面上?旋转的目的是想将电线内的线芯 ...

那个位置怎么夹线你需要重新设计啊,这个只是提供一个让气缸不需要旋转的结构例子。
可以两个套筒径向是没有相对位移的,你可以把夹持点设计在靠近轴线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位置怎么夹线你需要重新设计啊,这个只是提供一个让气缸不需要旋转的结构例子。
可以两个套筒径向是 ...

恩恩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