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室专用卷帘,自动卷帘机构,请教

楼主(2015-03-31):
请教一下:卷帘的卡位机构是什么?有知道的吗。。

网友A:
真巧,年前改装时拆开过这个卷帘机构,可惜没拍照,也说不清楚了
不贵 买一组拆开看看

楼主:
弹簧助力卷帘系统

控制部分是一种利用卷簧扭转时,能单向控制被动轴实行回转运动的机械原理而调制的一种机构。此机构要在卷管荷重范围内,保证帘布不会因自重而下滑,人工操作拉珠传动部分,便会上升或下降,动作平滑稳定。
————————————————————————————————————————————————————————————————————————————————————————————————————
这是我网上看到的?有没有这系统的照片吗?

网友(点评):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提前

网友(点评):
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巧,年前改装时拆开过这个卷帘机构,可惜没拍照,也说不清楚了
不贵 买一组拆开看看

感兴趣研究研究。。。。

网友:
回家拆一个出来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B:
我只记得一边只是单独的一个轴和轴套,另一边是塑料的行星齿轮,还有个垫片带齿片的那种,连珠带动垫片,垫片的内部卡在行星轮上,好像就这样的,具体的结构我也忘记了。呵呵。不好意思啊。
当时拆过,但是没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只记得一边只是单独的一个轴和轴套,另一边是塑料的行星齿轮,还有个垫片带齿片的那种,连珠带动垫片,垫 ...

没见到有卡位止动机构呐。。。大神,求指教

网友:
先用 Inventor 做个3D , 大家来‘拆添’零件,应该很快就能解决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