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3.2 材质SPHC 钣金折弯件 求展开尺寸

楼主(2015-03-31):
公司产品,现在检查尺寸出现问题,中间R5为第一刀下侧R5为第二刀R30为第三道R5角度均为137.4度R30角度为95度,折弯后测量角度均合格,目前下料的尺寸133mm,用PROE展开的宽度应该为136(系数K可能不准0.785),拜托各位指点问题可能出在哪里,或者讲解一下处理类似问题的方法!

网友:
折弯精度这么高呢?我们的钣金活好粗啊,差2mm都没事

网友(点评):
还好你没碰上我(¥。¥)

网友(点评):
公差±1mm还精度高 +_+

网友(点评):
我是随便用钢板,随便折弯从不管R角,最多没超过三刀的,也都是90度角... :)

网友:
系数K可能不准0.785   肯定是不对的 R30处取0.5 其他处取0.3-0.333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折弯系数选的不对,R30部分应该用中性层计算,另外你检验是用的什么工具,卡尺的话你应该量不到尖角上面吧

用高度尺摸的高,88.1和63.2两个高度能确定-2.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活这样的公差,直接冲一块靠板检验就可以了,主要是R30的展开计算

拜托求详解!

网友:
这种东西只能是试折确定产开尺寸,用软件不可能算准的,因为你实际弧度跟理论肯定有差别,比如那2个R5你怎么折?怎么测量?

网友:
4楼系数

网友(2015-09-11):
3.2的板,日本人的活吧,折弯系数不好说,折弯模具不一致系数也不一样,可以用激光切个轮廓,比划着折弯,看折到最后差多少,再调整展开料,1mm的误差真心要求不严,我这图纸要求每道折弯都是10丝20丝的误差

网友:
T3.2板材,R5*2直接是自然角了。不怕麻烦就试着做

网友:
建议打印出一比一的截面图纸对比,看看两R5折弯尺寸是否OK? 可能是相对尺寸误差导致行位公差累积偏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