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型折弯工艺,有没有更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2015-03-31):
现在需要加工一种小工件,问问各位朋友,有没有跟好,跟快速的加工方法

刚开始是这样子的o.5mm的钢丝条。
用磨轮机抛边,把一边抛到只有0.1几mm
然后把它折弯,弯过来的勾不能大于钢丝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更好的加工这些产品。  或者有做非标机械的朋友,愿意接这个单

补充内容 (2015-4-1 11:50):
如果可以做成, 2台设备, 一台磨然后拿到  另一台去折弯, 也是可以接受的

网友:
厚度和A4纸一样,材料有什么要求呢,选择材料很重要

网友(点评):
材料选用的是65碳素钢,和632不锈钢丝

网友A:
做一个夹板工装,成组夹紧、加工。

网友(点评):
这个折弯的时候要把握的好, 要不折下去就弯了, 纯手工的。你的意思是成组折弯吗?

网友:
钢丝什么材料?

网友(点评):
钢丝是65碳素钢。

网友:
冲压吧

网友(点评):
冲压? 怎么冲?

网友:
反正你冷冲比磨尖好,具体方案你还是出钱出力,找专业的人来问问。

网友(点评):
朋友,你有认识这一方面的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夹板工装,成组夹紧、加工。

对,成组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点评):
成组夹弯? 这种夹具你会做吗?

网友:
木有认识的,我能想到的就是连续冲压。这东西做起批量来,很快就会很便宜。冲头和切断、折弯、压平、下料。这东西看批量了,没有尺寸要求的就没有难度。但是我现有的机器给你做不了,得加东西,还要很长时间调试。

网友:
做一个简易磨床,成排磨至尺寸,折弯时最好热弯(0.1厚65Mn易断)总共应该花不了多少钱,qq462405058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成组可以提高效率。

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