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不锈钢软硬度的问题

楼主(2015-03-31):
公司目前开发新供应商提供条形不锈钢原材料,其中发生了一些问题,向各位请教下。
我们公司是做螺母的,需要不锈钢的条状材料切短成螺母状,然后手工在上面打孔。
该供应商提供的原材料极硬,基本上钻头一下去就会断,
我们公司使用的是上工的符合GB/T6135.3-1996标准的直柄麻花钻(HSS高速钢)

供应商也提供了钢材的化学成分证明:
 C:     0.027
  Si:     0.39
n:   1.15
:      0.038
:      0.001
  Cr:    18.48
  Ni:    8.07
u:  0.82
o:  0.12
i:    /
:    0.036

请教一下,对方提供的化学成分哪些元素对硬度影响比较大?
而且如果使用我公司的钻头要想顺利打孔的话,需要这种原材料的硬度达到多少?(HRB)

网友A:
不锈钢上打孔本来就是有难度的,要刃磨的好才行!当然也可以考虑不锈钢专用钻头!用上工的标准麻花钻肯定要自己磨过才行!现在会磨钻头的师傅越来越少了!

网友B:
我觉得你们是需要一个生产部主管

网友C:
不锈钢不好钻孔 不是因为硬,而是粘。。。楼上说了买专用的不锈钢麻花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上打孔本来就是有难度的,要刃磨的好才行!当然也可以考虑不锈钢专用钻头!用上工的标准麻花钻肯定要 ...

我们厂里打孔的钻头都需要磨得,基本上来厂里的工人都会自己磨钻头,不锈钢麻花钻以前也试过,但是也很容易断,而且都是从钻头中间直接断掉,上工的标准麻花钻都是刃部断掉一点点,磨过之后还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你们是需要一个生产部主管

不是很明白,为什么这么说?我们这边有管生产的师傅,他的意思就是不锈钢退火,但是退火之后的不锈钢依然很硬,不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锈钢不好钻孔 不是因为硬,而是粘。。。楼上说了买专用的不锈钢麻花钻。。

粘是指什么意思?是哪种化学成分太高了吗?还是标准麻花钻有粘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粘是指什么意思?是哪种化学成分太高了吗?还是标准麻花钻有粘性?

老师傅喜欢这样说。不锈钢合金元素多,散热不好,普通麻花钻钻不了几下,就烧坏了。。
 如果孔大的话可以选择群钻。。不行就上硬质合金的钻头呗

网友:
这个是低碳钢,硬度上不去啊,除非表面处理过

网友:
不锈钢为什么会硬?很软的啊

网友:
硬的材质差

网友:
我苗了一眼,这是304的材料吧应该。退火?我也是醉了,这个退火是退碳,碳又不高退了有个毛用啊。这个猛含量也不高。从参数上看没问题啊。就是很平常的材料。
二个可能。第一是上工的钻头买假了。这个如有需要我可以帮你带。我们这边的包真。我们这边做的201的比这难打多了。假的卖不出去。
第二是扎的时候上边有一层硬层那个只有用合金的打一下了。不建议用合金的打这个材料不太好用。容易断。一般要是舍得的话买苏式的就很好用了。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实在不好加工的话。可以找我我们这边加工是打孔1毛钱一公分。不足一公分按一公分算。攻丝同等。当然你们专业做的丝是不用外加工了。
345557637我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