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出的动画最后半秒老显示无法渲染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3-31):
RT,已经计算过的动画,软件里播的好好的,做出的动画最后半秒就显示无法渲染

我就添加了几个颜色,没渲染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中情况

楼主:
换了一个播放软件就好了,不知道问题是不是出在了SW上,怕到时候毕业答辩那天,学校的机子上也播不了

楼主:
最后顺便问下,我做的动画只有5s,但是文件有200多MB,有什么办法能弄小点么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无法渲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内存不足什么的。直接输出视频容易出错
我一般都是渲染保存成一系列位图(避免直接输出视频出错时,前面的功夫不会白费),然后AE合成视频编辑下,然后输出视频,再用软件压缩下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无法渲染是什么原因,有可能是内存不足什么的。直接输出视频容易出错
我一般都是渲染保存成一系 ...

有些复杂啊,我刚找了一个视频格式转换软件,转的就剩77K了,但是还算清楚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些复杂啊,我刚找了一个视频格式转换软件,转的就剩77K了,但是还算清楚

渲染成序列图片主要是预防SW渲染过程的崩溃,这样至少前面已完成渲染的序列图片还保存着,下次可以从崩溃的地方再次渲染,不耽误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顺便问下,我做的动画只有5s,但是文件有200多MB,有什么办法能弄小点么

方法一:格式转化MP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