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加工,向大师求助~

楼主(2015-03-31):
如图所示:整体尺寸:660X446X230,两导轨面和直径36的孔端面也要加工,并保证孔端面的距离,向大师请教要如何加工啊~~~~

楼主:
有高手在?紧急求助啊~~~

网友:
分层两部份加工

网友(点评):
什么方法呀~

网友A:
什么设备哦,精度这么高

网友(点评):
两个同轴孔是要安装丝杆的~

网友B:
分两部分。有36孔的板由贴面改成立面装配。装配表面和孔板精磨。

网友(点评):
这个想法是将安装表面改成与导轨面平行的另一个表面吗~~改用轴承座?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结构不稳定,易变形,
第二:一定要这样干,靠近下面的导轨孔不知刀下不下得去。
第三:直径36的孔可以用侧铣头掉头镗出来,但是有可能要重新装夹。
总之:这个结构要想加工好,不容易。

网友(点评):
我底部让公司CNC挖掉一个大的矩形孔了~~现在的问题就是两个孔的同轴度不好保证啊~

网友(点评):
具体的结构你图上看不清。一般的龙门铣上都可以换侧铣头,把架子放倒,两孔轴线与工作台平行,这样,就可以镗完一头再移到另一头来镗孔,同轴度还是可以保证的。

网友(点评):
你要是装丝杆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孔干脆做大些,也就不存在同轴的问题,然后通过调整螺母座来找丝杆对导轨的平行。

网友(点评):
孔太大了,运动时是否会因为与导轨不平行,导致丝杆螺母卡死~~

网友(点评):
按你标的公差,装上的丝杆肯定不太好。我的看法是你利用孔的间隙,重新校正丝杆与导轨的平行度,可以校到0.02mm以内的。

网友(点评):
你有没有装过丝杆,丝杆装配没你说的那么简单的。你做的这个结构我也用过,不过,我是一端固定,一端自由的丝杆布局形式,就是为了保证平行。

网友D:
设计的没下过车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这个结构不稳定,易变形,
第二:一定要这样干,靠近下面的导轨孔不知刀下不下得去。
第三:直径 ...

    下面的导轨孔用个加长杆或许能行,刀杆下垂位置度也好不了,实在不行上手钻吧
    装夹变形加工变形,各种震动,同轴度也够呛的
    底下的安装面用手锉吧
    这么个结构得让工人骂娘

网友(点评):
加工厂不一定恰好有加长这样的加长杆,这种结构加工震动是必然的。

网友E:
上镗床不就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镗床不就结了

镗床可以保证两个孔同轴一次加工成型吗?还是两侧一起镗~~我底部孔可以让CNC先帮我挖掉~~小孔可以配钻,就是两个大孔同轴度要好,要不然影响丝杆寿命和精度~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一次性加工不一定就是从一头镗到另一头。镗床有的有一个旋转工作台,可以转过180度镗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计的没下过车间吧。

现在是按照功能需求进行初步设计,讨论加工工艺的时候,两个孔就不好加工了~

网友(点评):
按加工的来说,上镗床一次就能全部加工完成,两个孔的同轴度也是可以保证的,工作台回转镗孔,这是常用的方法,不过这结构,装夹完成加工,再松工件,尺寸就变了,架子单薄。加工变形是难免的。

网友(点评):
是太过单薄了~~有什么方法可以减小他的变形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镗床可以保证两个孔同轴一次加工成型吗?还是两侧一起镗~~我底部孔可以让CNC先帮我挖掉~~小孔可以配钻,就 ...

上镗床就是为了一次性加工

网友(点评):
加工这两个孔,不知道现在市场价如何啊?请给予指导啊~镗床是刀长400多吗?还是两侧镗刀一起镗啊?我对镗床不了解啊

网友(点评):
价格是一地一价。自己当地找去

网友F:
非得这样搞吗?为什么不把导轨面加高点,把轴承座安装到与导轨安装面平行的面上呢,这样不是好加工多了吧,而且精度也能保证

网友(点评):
这种想法也是有的,美观性没那么好,而且整个厚度增加,增加了丝杆与导轨的距离~~丝杆的饶度增加,对丝杆不利~~

网友(点评):
你回复的观点不对。丝杆不管怎么样装,也是两点支撑。

网友:
有一种边走边切割的锯子跟你的设计挺像的,好像精度也没要求这么高

网友(点评):
主要就是丝杆的安装精度,其他的精度也不会太高~

网友G:
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改结构设计,分开加工后组装,公差自己算好。

网友(点评):
正在构想当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可能的话,能不能改结构设计,分开加工后组装,公差自己算好。

传动原理图如图示,大家认为哪些精度需要特别控制啊~大家帮忙思考如何改进这个机架结构更合理,更容易加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非得这样搞吗?为什么不把导轨面加高点,把轴承座安装到与导轨安装面平行的面上呢,这样不是好加工多了吧,而且 ...

丝杆和导轨的距离怎么会变呢?不过确实不美观,

网友:
不用导杆么

网友(点评):
用导轨了~~

网友(点评):
导轨+丝杆~

网友:
丝杆两侧加上导杆,竖腿与横腿加筋板,拉紧导杆后镗孔。应该可以

网友(点评):
两侧加导杆,导杆孔也一样要加工啊 ~~在四方体中间拉导杆,应该也一样会整体变形吧~

网友(点评):
拉的加强筋没法很大,导轨面要加工,另一个面就要做装夹面了~~

网友:
这个结构有问题!需要修改,加工出来就可以变形!

楼主:
将结构改成这两部分进行连接如何?可以降低加工难度吗?~

网友H:
整个架是焊接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整个架是焊接的吗

刚开始的设计是整个焊接的~现在改成两部分拼接,可以简化加工工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分两部分。有36孔的板由贴面改成立面装配。装配表面和孔板精磨。

用市购的丝杆轴承座挺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设备哦,精度这么高

用带座调心轴承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