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8.1注册不了cad2010怎么办

楼主(2015-03-31):
装我win8专业版
后cad2010注册不了

网友A:
管理员权限打开注册机

网友B:
Windows8.1有什么一定要装的理由吗?我记得微软自己都承认这个家伙不好来着。

干活儿用的电脑,该养成习惯了吧:软件的版本出世时间晚于系统版本出世时间,会省去很多这类麻烦。

网友:
换高版本cad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理员权限打开注册机

试过,无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Windows8.1有什么一定要装的理由吗?我记得微软自己都承认这个家伙不好来着。

这会长记性了,win7用的好好的,图个开机快,就装了

网友(点评):
图开机快?那还装乱七八糟的Ghost版系统?

网友(点评):
有时候不能太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无效的

不能把   提示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就是问 是不是用管理员权限打开的。以前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拿管理员打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