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平面问题,诚心请教

楼主(2015-03-31):
请不要说太多无用的。只要给我公式就行。
已知参数:铣刀盘直径200mm、吃刀量3mm、进给量0.5mm/r 、主轴转速130r/min或200r/min。
铣尺寸1220mmX1164mm的平面,根据上面的参数计算结果等于1.4h。
想知道计算出1.4h的计算公式?
难道就没个明白简洁明了的人吗?非得一套一套的说辞。
要个公式就那么难吗?
本人初学者。只想慢点学习。就没人帮忙吗?

网友:
1.4h  你说的加工工时吗?

网友:
别相信什么公式,转速与进给量决定了进给速度,刀盘直径与工件面积决定了走刀长度。如果你非要公式,长度/速度=时间   这个拿走

网友:
你有这闲工夫另发帖,还不如看看你上一贴中大伙的回复.
 说的这么简洁明白你还想咋地,非得给你整合一下才算公式?
单步计算都没耐性看,你还学什么习,要什么公式?
 有这功夫瞎扯淡,不如多去念会书...

网友(点评):
楼主就是一个小皇帝,张嘴等别人喂,还挑剔喂的人没把饭吹凉。这样的谁也教不会。因为他自己就不想学。这么简单的问题稍稍百度一下就有答案,还需要发两次贴诚心请教。

网友:
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嘎,大宝贝,公式来了!
(长*宽)/[盘刀宽200*每分钟走的面积(0.5*200))]=总时间
也就是(1220*1146)/(200*0.5*169)=84分钟=1.4小时
我算了一下如果是1.4小时,转速应该是169转,因为你的转速写的是160到200之间,宝贝我说的可清楚?

网友A:
就你这语气也算是诚心????

网友:
这种问题去问老师就行了,发什么贴啊?浪费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你这语气也算是诚心????

我说也是

网友(2015-05-06):
不会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