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六轴串联机器人的设计步骤

楼主(2015-03-31):
六轴串联机器人的设计步骤是怎么样的?需要怎么确定抓手结构  每个自由度需要一个电机控制吗?电机是装在轴上面的吗?这样机械手会不会很重,有没有比较好的资料可以参考下求高手解答

网友A:
您目前能设计出几轴串联机器人?先给大家共享共享呗?

网友:
不好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目前能设计出几轴串联机器人?先给大家共享共享呗?

我也只是个初学者  刚开始接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只是个初学者  刚开始接触

心里很急,完全可以理解。

但,拥有复杂设备的设计能力,也得从简单设备的设计能力的积累开始。

而且,设备的复杂,不仅仅是零件数量多,看着没多少零件的设备,也有可能内含着巨大而复杂的运算过程。

Inventor的陈老师爱说的话:只想吃第7个半烧饼?那一定吃不饱的。

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心里很急,完全可以理解。

但,拥有复杂设备的设计能力,也得从简单设备的设计能力的积累开始。

恩恩  我会慢慢积累的   谢谢

网友:
液压系统设计好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