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热处理硬度多少,滑块与导轨滑动摩擦

楼主(2015-04-01):
各位大神,请教下球墨铸铁热处理硬度控制在多少合适?用作滑块与导轨的滑动摩擦,滑块是球墨铸铁

网友:
一般动导轨比支撑导轨硬度要软一些
常用导轨材料里,铸铁类多是灰铁和耐磨铸铁
找到一个灰铁的硬度要求,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