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配置

楼主(2015-04-01):
公司给员工配台电脑,主要用于三维设计和数控编程,想想问问大神们,需要什么样的配置
目前倾向于台式机,价格3500以下

网友:
3500用于三维设计估计差点。零件装配超过1000会比较卡。如果曲线曲面比较多的话更卡。

网友:
我们的都是工作站哦

网友:
这个价格够呛,最少4500及其以上,个人觉得,处理器i5四代以上,显卡高端的配一个(2G以上显存,例如GTX760),内存4G,硬盘1T,电源500W,其他的自己看着办

网友:
这个配置运行Solidworks2014 装配零件多了 会报资源不足。。

网友:
三维的话建议主机用工站,估计10000的价格的比较难接受

网友:
先问问楼主,也不是3000元以下,也不是4000元以下,这个半拉子的预算是怎么定出来的?

如果是给自家孩子买台电脑随便应付或老婆掐钱掐得喘不过气来,这还可以理解。

这么细的预算,应该是已经确定用什么软件的哪个版本了吧?

网友:
我们公司配新电脑直接上“至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