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转换成solidworks相关问题请教

楼主(2015-04-01):
现在我要把proe中的文件转换成solidworks里,我先做的是打开proe中的图1文件,另存为.igs格式的,再用solidworks打开,就剩下图3的部分,想请教一下各位行家,对于这个软件转换问题,具体怎么操作,很急,求回复

网友:
你可以一一样另存为,试过吗

网友A:
你直接另从为STP格式的,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直接另从为STP格式的,应该没有问题

具体说一下吧,779427157,我qq

网友(点评):
发现大侠应该是一个喜欢自学的人。。。对帮助应用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好,您这个图片应该是在proe帮助中的吧,我的proe是安装的野火免安装版的,怎么打不开啊。(我不会用proe),能不能麻烦您把关于这个的相关资料都发一下。。。

网友:
Solidworks 打开文件 选择文件格式中有 ProE/Croe Assembly 直接打开转化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