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装配体中螺栓编辑问题

楼主(2015-04-01):
怎么在装配体中把已经装配好的螺栓变长,不用特征编辑,难道只能重新插入吗

网友:
重新编辑toolbox定义好了啊,如果是直接sw里面调用出来的话

网友:
标准件都有公式,改里面的方程可以,但是尽量还是不要动

网友A:
我试过,点螺栓会出现一个拉伸的方向箭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试过,点螺栓会出现一个拉伸的方向箭头。。

我怎么点不出来呢?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怎么点都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怎么点不出来呢?有时候可以,有时候怎么点都不行

很明显是可以的。。。。

网友:
右键螺钉,选属性 下面如果有曾经用过的长螺钉就可以直接改常规格的。如果没有只能重新插入。
你随便改的话会把标准库改乱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是可以的。。。。

刚插入的可以,保存后的就不行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如果是toolbox里调用出来的,谨慎更改。数据库里没有的规格,会变回原来的样子。要修改数据库,请问度娘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