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叶片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案呢, 如图 真的很薄

楼主(2015-04-01):
薄壁叶片有什么好的加工方案呢,4轴加工好还是5轴加工好呢 ,怎么样才能控制变形呢    如图 真的很薄

网友A:
都不知道什么材质,对成品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可以采用粉末冶金直接成型,不需要加工

网友(点评):
我觉得粉末冶金不可取。粉末冶金硬度高,但是太脆,稍微撞击就碎掉了。叶片如果是高速旋转,立马断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有一种工艺叫粉末注塑成型,我相信做个这么小的风扇叶子应该没有问题,难道这么薄的叶子指望它支持几万转?

网友:
风扇叶还有冲压的呢,我只是随便说说

网友:
直接冲压应该可以  老乡!

网友(点评):
宁愿锻也不能冲,叶片是两边薄,中间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不知道什么材质,对成品需要什么样的要求

可以采用粉末冶金直接成型,不需要加工

客户要求数控加工,如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户要求数控加工,如图

铝的?那就先加工成长条的平面状,在切开然后调整弧度
、想不到更好的方法了

网友B:
燃气轮机的叶片?你问问铸造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燃气轮机的叶片?你问问铸造怎么样

叶片是一个一个加工好在安装上去的  就是不知道单个叶片怎么加工,如果用五轴厚度0.8最薄的0.1,宽度20  ,高度50实在不好加工,毛坯是30X25X60的合金钢

网友:
我觉得这东西分两面加工比较好吧,平放在工作台,之后下面做个胎具就不会变形了,你这叶片实在是太薄了。

如果有进口的五轴机床 高转数 进给角度合适也可以一次完成的,DMG公司专门有解决叶片加工的方案 可以查查或者问问。

网友:
材料应该是2Cr13的吧??

网友:
我觉得先加工叶根,工装再以叶根为基准,五轴加工通流部分的流道面,精加工后,人工抛光通流部分的流道,以保证其光洁度!加工流道时应以小刀量进行加工,这种东西急不得的!希望这能帮到你!

网友:
制作一个胎具,装夹50两端,感觉用虎钳即可,先粗铣,设备三轴即可,刀具圆头立铣刀,充分浇注冷却液,然后释放应力后,精铣,由于材料60的,先将叶形加工好,在用胎具【叶形上下各一个将叶片夹住】,最后去除50两端余量。不知是否可行。

网友:
记得优酷上有一个视频,是讲德国人怎么做航空发动机叶片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嗯,看照片应该是压气机叶片,看你的数量大不大了,不大的话三轴数控铣完全满足,数量大还是粉末冶金吧,呵呵,我说的这是航空发动机叶片的生产方法

网友:
我们见的是两头留料,一头两个中心孔,这是用来传递扭矩的,另一头一个中心孔,用来顶的,工装自己想下,不难的,注意是三个孔的相对位置和工装要一致,上四轴,粗铣,下来去应力,精铣,线切割去两头,如果有变形,就整型,再抛光,变形在范围内就直接抛光了,抛光余量现在机器好,一般单边0.1到0.15,以前要留0.3的。

网友:
机床的间隙和高速高精度的参数一定要调好,不然你这么薄的边很容易产生过切或欠切的。那怕你是利捷特或者法拉利这钟专门的叶片机也一样要调。

网友: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可以交流下五轴上洗qq419620499

网友(点评):
他这个不用上5轴,4轴足够了。

网友:
加工的话变形是个问题,什么机床来说不是重点。厚度0.8长度已经到50了,我个人觉得是高温压到大概。然后顺着一定的角度进行加工。加工的程序是个重点,

网友:
用CNC做应该问题不大,唯一考虑的是震刀的问题,选取毛配料留2-3个毫米夹位,一次成型,反过来飞掉余量就好了,根据机台行程可一次加工几件-几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