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削液受天气温度影响

楼主(2015-04-01):
我们公司生产铝合金产品,孔径为10-30mm左右,公差为+0.022~+0.033(H8),深度20mm左右。
使用PCD铰刀(国外进口),森精机卧式加工中心,加工余量单边0.5mm左右。非空调车间。

发现一到夏天,加工的孔尺寸不稳定,孔内有划痕,刀纹严重。

我们怀疑和切削液(浓度8%-12%,增加切削液浓度,缺陷有所减轻)的温度有关系(车间环境温度无法改变),不知各位大虾是否有过同样的情况,在不改变车间温度的情况下改善。

网友:
单边余量太大!

网友:
那就换好点的切削液试试。。。。。

网友A:
金属切削加工时,切屑液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常用的乳化液,在气温高时零件表面粗糙度就差一些,这时一般选用低浓度机油如20#,
如不是温度问题,可加一定比例硫化油,如还不行,再加一定比列的油酸。总之,选择能保证加工要求的冷却液,是机械工人的基本功之一。

网友:
遇到过类似问题,同样是森精机卧加

网友(点评):
不知贵司是什么样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可否分享。

网友(点评):
情况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我觉得可以先从毛坯的来源开始分析,如果毛坯材质、硬度、余量没什么变化再考虑机加工问题,机加工除温度意以外的工艺锁定了吗?如果是温度问题那就试试给冷却液降降温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属切削加工时,切屑液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常用的乳化液,在气温高时零件表面粗糙度就差一些,这时一般选用 ...

谢谢专业的解答,我们后续会尝试添加看看有没有效果。
但我们还是强烈怀疑温度的问题,因为大部分问题都是出现在夏天。

网友:
夏季天热蒸发快,有效成分损失严重,建议试试随恩SQ106系列环保型极压微乳切削液,整体稳定性要比乳化液提高很多

网友B(2015-05-11):
切削液的使用跟天气温度没有关系,问题是您现在使用的是哪一种的切削液,或者是老产品乳化油,乳化油是半合成的,伤手,发臭,到了夏天很难受,现在的全合成切削液已经代替了乳化油,能防止切屑,特有的防霉剂杀菌剂能保持工作环境清洁,不会有任何气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切削液的使用跟天气温度没有关系,问题是您现在使用的是哪一种的切削液,或者是老产品乳化油,乳化油是半合 ...

全合成是什么的乳化液

网友(2015-06-22):
学习学习,同时加点积分哦

网友(2021-01-14):
这个应该是切削液润滑性不够,选用好点的切削液,可以试试巴索的液子,就是价格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