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锈钢针表面处理对外壁挂液的影响。

楼主(2015-04-01):
如图是一根不锈钢针针尖尺寸图纸。钢针后端用管路与满量程250ul的精密柱塞泵连接。
用钢针吸取溶液(水或血清),吸7ul上来,然后吐出5ul。现在的情况是5ul吐出后,
下方容器中实际只能接到3~4ul的液体,1~2ul的液体会在针尖处挂壁(外翻到针外壁上)。
而且不具备重复性,每次挂液量都不一样。我们是要求吐出量5±0.1ul。
不锈钢针现在是内外表面均做了电化学抛光,粗糙度可以达到Ra0.2。不知有没有高人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
典型的表面张力问题。我坐等高人。

网友A:
我计算了一下,你的细管的容积刚好是7微升左右,但是你上面的结构突然变大,会导致液体在转角处粘着,

还有,Ra0.2是你切开来测的吗?不知道你细管内孔是如何加工的?但是你说通过电抛,那就是个笑话,那么细的内径,高粘度的磷酸在不做外力压强下,能不能进去还是个问题,另外内管的电流屏蔽问题怎么解决,难道是供应商做了一个0.1mm的辅助阴极插在内管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计算了一下,你的细管的容积刚好是7微升左右,但是你上面的结构突然变大,会导致液体在转角处粘着,

还 ...

Ra0.2不是我们测的。美国那边供应商提供的参数。
你的意思是加长前端变径的长度。避免这个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Ra0.2不是我们测的。美国那边供应商提供的参数。
你的意思是加长前端变径的长度。避免这个问题。

我是觉得可以试一试

还有,最好切一根样品看一看里面的Ra到底是多少

不是所有的老外都很诚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觉得可以试一试

还有,最好切一根样品看一看里面的Ra到底是多少

OK !多谢!

网友(点评):
还有侧壁的表面张力的问题,我数学已经丢掉太多年了,要保证液体和内侧接触面积最小的时候液体体积最大,你自己算吧,就是R*H最小的时候,R平方*H最大,函数已经全部还给体育老师了,哈哈

网友:
另外提供一个粗糙度参考,哎,最近几年接触的行业很少涉及到这个参数了,都忘记Ra0.2的表面大概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点评):
国内厂家最好的只能保证0.4~0.8的。所以没办法。

网友:
生化仪上使用,我见到的大都是黑色的,当时怀疑是不是特氟龙涂层。

网友(点评):
是的 镀特氟龙。我们也镀了两根 正准备测试。

网友(点评):
其实用玻璃或者陶瓷的应该更好,

网友(点评):
陶瓷的价格更高。现在一根就要一千多块了。

网友(点评):
精确到正负0.1微升的东西,1000块还叫贵?能做出好东西来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