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油缸的位置控制系统方案的选择,请教

楼主(2015-04-01):
液压油缸的位置控制系统方案的选择:

系统要求,油缸位置控制,精度0.5MM, 位移传感器,比例阀,液压缸。任意设定位置停止,并保持住位置精度。

方案1,位置逼近的方式控制,先用比较快的速度接近设定位置,快到目标时,比例阀降低速度,位移传感器检测到位置信号准确停止。并且用液压锁锁住。
方案2,位置闭环的方式控制,进行PID调节,目标位置作为给定信号,传感器信号作为反馈信号,构成闭环控制。进行动态调整。

本人认为 方案一,控制精度受到环境影响。比如油缸的内泄漏。
              方案二, 可能出现震荡,过冲。
请前辈们指点,哪一种方案更合理。

网友A:
液压缸内置位移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缸内置位移传感器

是的

网友:
我觉着位置控制涉及到油缸质量系统的固有频率和阀的响应时间,如果固有频率满足要求,速度和响应也合适,0.5mm很容易就保证了

网友B:
取决于油缸速度和经费。
速度低的缸可以用小阀,小阀大缸位置控制精确。
低档的比例阀有死区,响应慢,不好闭环控制。
如果速度在100mm/s以内,用个低响应的比例阀开环控制就行;
如果土豪,用高响应比例阀,闭环控制,到位置后锁死,不用一直给着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取决于油缸速度和经费。
速度低的缸可以用小阀,小阀大缸位置控制精确。
低档的比例阀有死区,响应慢,不 ...

谢谢您的热心解答,我会参考您的意见。